马老师的适合初学者的实验板的技术资料与要求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个小小建议:如果最终设计采用各部分模块相对独立的布局,请给每个部分(或称为区)定义一个名称如A区、B区……,该区的接口也统一安排唯一的数字标识(如A1-1、B5-3等),这样方便初学者模仿范例搭建电路,也方便大家交流,不要模糊的使用J1、J2之类的PROTEL默认标识。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尤其是armok先生的大力推动和组织。如果大家不但有热情和兴趣,并且能坚持下去的话,我想这只是一个起步,下一步可考虑基于AVR的高端应用。

    1. 第一步还是对原板的调整。我认为主要将原来默认(使用短路插片连接)使用8515,改成默认(使用短路插片连接)使用M16,最好还是能与89s51兼容。重点调整MCU部分的线路和布板。其它不用动了。

    2. 请armok先生委托1-2人,先将我提供的SCH和PCB仔细看一看,然后就基于原来的SCH进行改动,再根据新的SCH调整布板。PCB不必限制为单面,布成双面也行,因为线路不复杂,还是容易检查的。设计好的文件可MAIL给我,我会仔细检查的。

    3. 关于基于该板的应用例子,我有一些讲课的例子,会慢慢整理发布,供大家参考。

    4. 建议各位在Skype上注册一个帐号,属于电脑之间在Skype内部通话的那种,是免费的。这样大家可以直接交流,尽快取得沟通。

    5. 我近几天会整理一份比较详细的(对该板)设计说明。

    目前我已经着手对我的M128板改动了,其目的是构筑一个简单的硬件平台,在uCOS-II的支持下实现TCP/IP、USB OTG等。uCOS-II本身是免费的,网上有许多免费的TCP/IP协议栈,我们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供给大家学习和使用。

   实际上,不仅8位MCU的高端应用有很大的市场,同时也为有能力的人提升到32位的应用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我做M128板的目的也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希望我们第一步成功,再向更高层次发展。

网友:
armok,你先在Skype上下载安装一个用户端软件,注册一个帐号,然后把用户名通过MAIL给我,我先和你试一下。当然,你的PC要有声卡、MIC和耳机的。

   请收一下你21cn的邮件。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4-12-30,21:49:00编辑过

网友:
可惜。打你手机可以,但大家还是要出电话费的:)我与国外朋友联系,不急的情况下,通常使用Skype的。

网友:
强烈要求阿莫把话费省下买一台电脑,但不要装防火墙哦。

网友:
UC可以免费短信...

网友:
建议:

     设计成双单片机系统(2系统3个系列):

    1. 使用90S8515兼容8051系列,只复位脚不兼容,用1只三极管作反相,使用短路插片连接8051复位脚。(51系列的后继芯片,功能亦在增强,不能放弃51系列)

    2. 使用90S8535/Mega16,增加M16_JTAG调试接口。

--------------------------------------------------------------------------------

    所有(使用短路插片连接)设成默认值1-2,不用看使用说明书,调试方便。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1-03,19:51:51编辑过

网友:
2系统:

8051一个系统的单片机

AVR另一个系统的单片机

3个系列:

1.8051

2.90S8515/MEGA8515

3.90S8535/MEGA8535/MEGA16/32

简单的电路图:

在AVR学习板放置2个40PIN插座,但只能插入1只芯片: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1-03,23:11:11编辑过

网友:
我设计该板时,M16还没有出来,(4414)8515是主要的,由于他同89引脚兼容,所以比较好处理。以后推出的新的芯片如M16等,在引脚的排列上都有变化,主要有:电源与地对称靠近(考虑布线时,滤波电容直接帖近芯片的供电,提高抗干扰性能),一般芯片无并行扩展口等,增加ADC、I2C、比较匹配输出、时钟捕获等,这些都反映了新的设计理念和变化。

   实际上,我在这块板上使用过89S51、89S52、4414、8515、M8515、M8535、M8、M16等芯片。引脚不对应,就采用连接线方式。当然比较麻烦一些,但肯定是能用的。如果你真正掌握了AVR的使用,这些应该没有问题的。

   因为8515已经停产,而且M16价格合适,功能也比较完善,所以新的板以M16为主比较好。实际上原理图的设计没有什么困难,主要是PCB的设计,如何使89与M16兼容而且使用方便些。

   如果大家对价格不是非常注重,可以考虑13楼的方案,使用两套40PIN的结构。我建议对51的采用40PIN插座,M16的使用万能锁紧插座。这样板的面积会大一些了。

网友:
1。既然主要的芯片是M16,为何不加入一个JTAG座? 这是大家都比较有疑问的地方。谢谢。

---见我另文解释,大家可以讨论。

2。上图中红日提供的三极管反相复位线路,以适应AVR 与 51系列芯片的不同需要。原设计是手工跳线。马老师觉得,使用那一种方式好?

---可以采用。标记使用为8051 / AVR,不要出现具体芯片型号。

网友:
同意马老师意见

网友:
我们的目的是让新手熟悉AVR的性能,是否一定要考虑兼容8051呢?不过,如果想大量推向市场,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2005-03-01):
实验板发布之后,老师:你们还要搞一些基于实验板板的范列来供我们新手学习好吗?

网友(2005-04-05):
看了马老师的实验板上LED数码管是直接连到CPU的,不知动态显示的效果如何?

网友:
我关心的是不用段码驱动IC,而直接用跳线连接CPU,效果怎么样?
-----此内容被bucker于2005-04-06,13:35:23编辑过

网友:
如果使用1位,直接将位信号接GND。

   如果使用大于一位,采用动态扫描,每位点亮2ms,8位需要16ms,每秒扫描62.5次,保证亮度,没有闪烁现象。

   电路中使用了680的限流电阻,LED导通电压为1.7V(实测值)因此:(5-1.7)/680=4.8mA,8段全部点亮(极限)为5*8=40mA,正好是M16一个I/O口吸流最大值。

   采用动态扫描时,软件设计要注意,每位扫描时间要平均分配,注意不要长久点亮一位(而且8段都点亮),使某个I/O口长期处在吸流40mA的状态。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正准备做一个显示电路,如果CPU能直接驱动LED就可以减少一部分元件。

网友:
如果做产品,LED要采用高亮度的。限流电阻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我采用的电路如下图,在排版时有意将两电阻的A和B焊盘放置在一个电阻的跨度内,如果能省略三极管驱动电路,就直接用一个电阻焊在A和B焊盘,让CPU直接驱动LED,效果不理想的话,就焊上三极管等元件。

-----此内容被bucker于2005-04-07,19:12:09编辑过

网友:
同意马老师意见。

网友:
谢谢马老师,说实话,我看了绿叶的网站,一点不象做学问的,还是这里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