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用集成的R-2R倒T型电阻

楼主(2004-12-30):
请教一下 哪有DA转换用的集成的R-2R倒T型电阻卖,不知道那位DX用过。谢谢了

网友:
看用PWM做不做得到

楼主:
我指的是用单片机的8个I/O口接到R-2R集成电阻上输出模拟量,做成一个DA口,但集成的这种R-2R不知道那有的卖,如果做分立电阻来组成这个R-2R电阻阵列,电路会显的很哆嗦。

网友:
既然都用这个了,不如直接用D/A了.

网友:
不知数字电位器能否胜任这项工作。

网友(2013-08-02):
这种低端的东西应该不会有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