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三: ISP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使用的为电话上的6芯RJ20插头和座,插进插出非常方便和轻松。我的ISP使用6芯线,用卡刀连接,同做网线一样的。接触非常可靠,占空间也小。

    可以使用2X5DIP形式,大家定。但下载线要用10芯排线,不太容易固定进PC的25PIN盒内,容易折断。

网友:
这样,不能使用我的下载线的PCB图了。

网友:
很好,这样也节省时间和精力了。

   我要休息了,因为昨天才睡了3个小时,顶不住了,明天见。

网友:
马老师可要注意身体啊!!!

网友:
作产品的就必要,实验无谓.

网友:
建议兼容以下三种ISP:

1。六针

2。1*10针

3. 2*5针

第1与第3种一定要支持,因为这两种都是ISP的规范。

网友:
提供线的话,用2*5更常见,也方便。

可是还要考虑新手做一段时间后,自己动手做ISP下载线。2*5的头子压线好像并不是随便能压的,如果压坏的多的话,对新手也是个打击。反正留个6pin的接口也方便,可以空着,让使用者自己焊座子,做连接线。

对于ISP下载线,对于我们的板子要求,一定要足够保险。只是,出于对新手的负责和引导,也要告诉他们其中的器件的作用,比如244这个重要器件的作用。可以对比最简单的方式(比如什么都不加,或者只加4个电阻),讲一下优劣。

244用于目前已知的大部分下载线中(我见识到的是所有的),只是每家的电路都不一样。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对这个电路的原理了解,以后碰到就能举一反三,很轻松的解剖和DIY了。比如,我用三家CPLD,竟然三家都大大的不同,可是原理都一样,唬人的,厂家连ISP线这点钱都要赚。

网友:
同意12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