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六: R、C 电路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该电路作用为2个。

   1. 实现一个简单的RC滤波电路,为PWM输出使用。

   2. 做单总线实验,使用MAXIM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封装同三级管一样。

网友:
温度传感器是选配器件,因为比三极管贵多了。看照片上的“D”区域,在MC1413左边,只是每焊上插针和插座。

网友:
就是它,可能与原理图有差别,因为改动过。我再考虑完善,晚上给一个正确的原理图。

   其中JD1应焊短路插针,插上断路块,提供电源,作单总线实验。如PWM输出接JD1下端,由R11和C18规程RC滤波,从JD2右端输出(图中JD2右端应延长与中端一样)。

   JD2实际应该是左、中、右三路插座,插如温度传感器器件用,上端中、右路延长,加插针,作为信号输出。由于该板右端的延长漏画,实验中我使用一根针-孔的连接线。延长右端后,使用孔-孔连接线,就全部统一了。

网友:
整理好的原理图:

   DS18S20连接电路:

网友:
作为RC滤波的实验,应该RC的数值能够调整,才能达到实验效果。

网友:
单总线协议,对于时序要求太高了,新手调试,真的很难非常顺利的实现。是否考虑不加入,或者只留接口,作为选配,看需求确定?再说这个DS18S20,好像贵了那么一点点。

而RC滤波,就同10楼,szavrer朋友的说法,应该能调整,才能让大家好好的复习学校里的知识。可调电阻容易,可调电容呢?再想想!

网友:
建议留个口子,单总线不单测温度,其他还有很多器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