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八:LCD接口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把接触座直接画到PCB上呢?

网友:
原设计使用16*2英文字符液晶LCD,这在全世界通用。国内有众多生产商,但引脚定义位置有变化,要根据具体使用的LCD设计。

   LCD价格比较高,作为选配件比较好,板上只留接口。

   如果armok的3310可以做成一个单独模块,提供选购,可以设计LCD的接口能兼容16*2以及3310。

   实际上该电路已经可以配接3310,因为有11个口可以自己定义连接的,3310只用8个口,只要能插上,连接由用户自己连。

网友:
根据价格和货源供应选用LCD。

   可以考虑:16*2英文字LCD,2*8的汉字LCD(双龙使用的一种),或3310。

   指定一个为主,其它能兼容为好。

网友:
做好3310的成本价是多少?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这样LCD接口设计成16*2英文和3310兼容。

   顺便问一下,你3310模块带字库吗?

网友:
3310不符"习惯"...花农给我的都不知如何接...拿什么接...????

网友:
1。3310液晶的显示效果不错,便宜实用。能解决5V的问题更好。

2。建议将工业上很常用的16x4/SED1335/T6963接口也加上。
-----此内容被szavrer于2005-01-07,10:56:22编辑过

网友:
从新手学习角度考虑,3310足够了。别的接口,可以预留也可以不留。中、高档可以多多考虑。提供3310模块时,最好考虑新手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给你拆的七零八落时,如何保证接触式安装的可靠性?

手持上都用FPC,不过这种上面怎么用,我缺少经验。

网友:
同意南京牛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