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十:8位数码LED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阻在5V电源下一般是470或510欧。

网友:
这个电阻在330~1K之间,作用为I/O输出限流保护及调整LED亮度。它与使用的LED特性以及与LED点亮方式有关。如果静态方式点亮LED,取1K左右(5v/1K=5mA)。动态扫描方式点亮LED,该电阻可小一点,我使用680欧。正式产品可使用330或470,LED亮些,但在实验中,应使用大些的好,因为一旦程序编写的问题,动态扫描LED停在某位上不动,变成静态,将造成MCU的一个8位口总输出电流长时间超过100mA,而烧毁。实验板应考虑更为可靠的设计,不能单纯考虑LED的亮度。

    以上也是我的10个思考题中一题的答案。

    硬件设计对电子工程师讲非常重要,有理论的基础,有实践的经验,还要考虑产品的实际情况,是多方综合的设计能力。就是我这样一块简单的实验板,也经过了仔细的设计,3次修改呢。

    armok这样的分解设计,我认为已经是一堂很好的技术设计课。哪怕这块板不做出来,对大家在技术上也有帮助的。

网友:
采用共阴极LED...动态扫描...

段直接用IO高电平驱动,位用1片2803驱动...

网友:
可以搞个74hc595让学生做SPI练习...

网友:
这个数码LED可以了。对于新手来说,只是能点亮已经够他乐一阵了,再加上轮显,防抖动、防闪烁等等,都不少工作的。足够达到设计要求了。别的现在不需要考虑了。

网友:
降低成本一个四位共阴就够了,建议方便与键盘组合在一起,实际应用中组合在一起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