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十三:3*4键盘输入矩阵电路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什么不做4×4的呢?正好用完一组I/O口。

网友:
3*4已足够,电话键!我用的最多!偶尔用多一两个键。

网友:
4X4的可以.

0123 4567 89AB CDEF

刚好16个.

网友:
注意这样接不妙...多键压下要坏事...

4*4键盘阵列好采购,比较"标准",0,1,2,3,4,5,6,7,8,9,A,B,C,D,E,F

注意,实验斑一定要有PS2键盘接口...

网友:
哈哈,太好玩了!!!

网友: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搞的那块板就是经典,怎么是双龙的可以比!!!

网友:
我不太注重外表,只要实惠就行...

如果自己搞需要一周时间,我宁愿灌一周水等买来的成品板...

人工费和脑浆费不值得自己DIY...

网友:
1。 建议加上PS2 键盘接口。

2。 建议上面的键盘电路,加上专用的扫描芯片,减小使用IO的数目。

网友:
不建议用键盘接口,要是加上了,就得教新手如何对PS2口操作,不然你做在上面干吗?这不是刚上手的人需要了解的,后续的中、高级可以加。而且加上了,也增加了后续软件支持工作的难度。

键盘的多少倒不重要,其实我看3×3也够,主要是让新手学会键盘矩阵的操作方法。还需要增加在系统进入低功耗、睡眠时,用键盘进行中断唤醒操作,那就要考虑行线如何线或再进外部中断了。

网友:
注意这样接不妙...多键压下要坏事...

三个电阻可以不要用内部上拉,接了反而不能多键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