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十四:四路低电平按钮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还是建议搞上8路的,方便扩展使用,反正这些东西不贵。至于4K7还是10K倒不是很重要,满足高低电位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AVR内部不是已有上拉的吗?

网友:
关键至少要做有外部中断实验...

网友:
建议设计时考虑可以让学生选择是“低电平”按钮,或是“高电平”按钮。会更加灵活。

网友:
如果考虑外部中断的话,就要考虑如何有电平中断,而不仅仅是边沿中断了。

不过,可以做一半高,一半低,醒目标志注明就可以了。

网友:
多点种类,少点雷同,为什么不是一高一低

网友:
请给出一个“高电平”按钮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本想考考别人的,没想到先把armok“烤焦”。当按钮按下,5V电源无限流保护电阻,将直接灌入MCU的I/O脚,后果?!

    这是我的许多学生的“杰作”。

网友:
OK。一个按键的作用是判别是否按下,“低电平”按钮,或是“高电平”按钮都可以,但后者多用一个电阻,而且电阻值还不能顺便取(如两个都是10K),那个好?

  做外部中断实验考虑:

  1.现在AVR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上(下)沿,低电平,电平变化,已无高电平中断了(又是被51框架束缚)。

  2.可使用125HZ的信号做外部中断源。

  3.可使用按键做低电平中断源。

  4.可使用按键旁的短路片(从短路状态拔掉)做高电平中断源。

  按键旁的短路片的作用还可以用于设置I/O口输入为常高,或常低。

  够用吗?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1-08,03:04:27编辑过

网友:
这块板只能应用与学习以及实用工程项目的辅助开发中,根本不能直接用到实用工程项目中。

    其实前天我已经认为你的整理可以了。把整个东西帖上吧。

    昨天看到一些新的建议,我做出回应是从学习角度出发,希望大家通过讨论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否则也不必讨论“高电平”键什么的。只是感觉大家还是没有仔细了解AVR的特点,还不够踏实。可能由于我编写书,把器件手册彻彻底底的看了N编,或从中学就从一个一个三极管买起(70年,那时没有配好的组件,一个3AX31要2元人民币,底板是胶木板,过孔是空心铆钉,路线连接用细的包皮线焊接)装了近10台7管超外差收音机的原因(送人)。我喜欢把事情的原理弄明白后(至少是在80%明白的基础上)再动手,学到很多,也少走不少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