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图十五:可调电压电位器

楼主(200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再配个9511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
我用过,8个脚的DIP8封装。5RMB

网友:
可以增加一组由TL431和精密电位器组成的0-2.5V可调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
只能说实际应用中,我会用431而不是用这个,多学点也不是坏处,何况431的那套电路很简单的,占不了多少地方

网友:
数字电位器可以考虑。

TL431 要加入。这块基准IC用得太普遍了。

网友:
数字电位器不需要考虑,因为由IC扩展,如果使用时觉得需要,可以用跳线增加。

而基准电源还是加上的好,TL431的使用范围太广了,即使在这个试验板上用的不多,让大家了解一下也有益无害!只是AD的基准电源使用哪个,应该可以选择。在实验手册(或书)里注明切换方法。

网友:
同意9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