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icl7107的时候,发现我的ICL7107只能测量小于0.5V的信号?

楼主(2005-01-02):
我使用icl7107的时候,发现我的ICL7107只能测量小于0.5V的信号? 我的基准Vref=1.000V,

为什么啊?

网友:
楼主的7107是不是特制的?。7107可以测+ -2.000V的电压啊!

楼主:
问题是我的负电源电压只有-2.3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的啊

网友(2013-01-16):
跟你的问题一样  基准电压应该是100mv的吧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负电压是用二极管 电容 三极管 电阻 电感弄出来的  负电压只有2.几V  现在正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