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对目前的讨论有什么意见?

楼主(2005-0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过了大家的讨论,本着从入门出发,以及简易、多功能、价廉的原则,我同意以下的改动:

一、电源部分

   1。加入 7805芯片。配套的电源为8-9V。

   2。输入的正极加入一只方向二极管(1N4001即可),防止因接反电源而损坏设备。

二、以M16为主,兼容AT89S5X。使用ISP,无JTEG口。ISP可采用armok的结构。

三、保留原设计中有宽和窄的2个20X2的扩展IC座,设计PCB时,向左移动,扩大原“H”区,留出能装上一个万能锁紧插座位置即可,而万能锁紧插座由用户自己加装。

四、LCD接口设计为2*16字符和armok的3310兼容。2*16字符和3310 LCD为选购件。

其它不变,仅根据情况调整器件的值或封装式样(蜂鸣器为5v无源)。

网友:
我将于5日在顺德、7日在青岛。参加TLG公司举办的2005 AVR 研讨会。如果上网方便,我会及时同大家联系。

网友:
如果大家无大的反对意见,请armok先大体估计给出一个list和价格,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认为可以,正式开工。SCH和PCB可先设计。

网友:
明天早上飞机,今晚只能到这里了。

网友:
只好用短路块跳线了...实验板应该乱跳才方便...最好别让人割线!!!

这就是我说的为何赞美MX的原因所在!!!M8旁边的2排管脚一一对应的插针真方便!!!

网友:
为何不把JTAG的接口做到PCB上,我没有找到不需要的理由,可否告知?我觉得要是用M16这种支持JTAG接口的器件,是应该留下这个接口,至少方便调试。

网友:
另文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