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实验板的修改要点

楼主(2005-01-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辛苦了armok,阿莫。

网友:
实际上,我给学生使用的板上一个万能锁紧插座都没有。我自己使用的板使用了一个万能锁紧插座,主要是用于小批量生产时烧芯片方便。因为它本身是个编程器(S51和AVR)。

   我建议板上M16的使用一个万能锁紧插座,可以兼容窄的DIP芯片,如M8等。 H区的红色部分可以的。只是边上增加一点空间,焊接孔大一些(万能锁紧插座的脚比IC座脚粗一些),由用户自己决定装什么吧。配件只提供IC座(不焊),万能锁紧插座由用户自己买。

网友:
站上有无1602B和3310两个模块的完整资料?

网友:
1602B液晶我看了,是标准的。3310你的正式模块介绍?3V供电如何解决?

整个系统为5V系统,能和3310配接吗?在你的3310模块上增加电平转换电路和5V-3V电源?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1-05,00:41:00编辑过

网友:
3310的3.3V供电以及中间使用1K的电阻做缓冲及电平匹配做在3310的模块上还是实验板上?另外用1K的电阻做缓冲及电平匹配不是标准和可靠的做法。

网友:
我已经看过,你的AVR 与 3310 液晶的通信都是是单向的,信号只从AVR --> 3310液晶,因此可以。如果有反向的情况,就不可靠了。

    多说几句,主要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当5v和3v共存时,在硬件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旁边建议留一片空余标准2.54间距焊点,方便自己加器件,这样到了一定程度想要jtag可以自己焊。不要预先加jtag。我见到太多的没有仿真就不会用单片机的苦难同胞了,以至于有“仿真不是万能的,没有仿真是万万不能的”一说。别再往苦海里引导了。单片机的绝大部分工作没有仿真不会有任何困难。

网友:
“没有仿真就不会用单片机”的人,即使你开始不让他用仿真器,他还是不会用单片机。有问题的不是仿真器,也不是用仿真器,而是用仿真器的人。JTAG还是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