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共享:AVR单片机SPI实例

楼主(2005-01-05):
本人的一个SPI的实例,通过SPI实现两机通讯,

采用中断方式实现双全工通讯。

本例用两MEGA8515实现,连接为:

MISO----MISO

MOSI----MOSI

SCK ----SCK

/SS ----/SS

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的函数fill_tx_buffer

和从接收缓冲区读出数据的函数read_rx_buffer未给出,

根据各自需求请自己完成。

#define SPI_R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RX_BUFFER_MASK ( SPI_R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PI_T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TX_BUFFER_MASK ( SPI_T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ET_SPI_MODE PORTB.4

#define SPI_MODE PINB.4

static unsigned char SPI_RxBuf[SPI_R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RxHead;

static unsigned char SPI_TxBuf[SPI_T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TxHead;

//******************************************

// SPI 中断服务程序

//******************************************

interrupt [SPI_STC] void spi_is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f(spi_m==0)                                     //如果spi_m为0,表明是接收状态

  {

   data = SPDR;                                  //读入接受到的数据

      SPI_RxBuf[SPI_RxHead-1] = 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缓存区

      if ( SPI_RxHead  == SPI_RX_BUFFER_MASK )   //如果是接收帧的最后一个数据

        {

         SPI_RxHead = 0;                         //已接收数据还原

         MSTR=1;                                 //接收完成,将SPI设回主方式

         spi_trans_com=1;                        //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SPI_RxHead++;                           //已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

  }

else                                             //如果spi_m为1,表明是发送状态

   {

       if ( SPI_TxHead <= SPI_TX_BUFFER_MASK)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还未全部发完

        {

         SPDR = SPI_TxBuf[SPI_TxHead];           //从发送缓存区取数发送

         SPI_TxHead++;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加1

        }

       else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已全部发完

         {

           SPI_TxHead=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还原

           DDRB.4=0;

           SET_SPI_MODE=1;                       //释放总线,以便接收方进入主发送。

           spi_m=0;

           spi_sending=0;                        //清空发送中标记

         }

   }

}

//******************************************

// SPI 初始化

//******************************************

void InitSPI(void)

{

SPCR=0x52;

SPI_RxHead = 0;

SPI_TxHead = 0;

}

//******************************************

//发送数据

//******************************************

void spi_send(void)

{

if(spi_sending==0)      //发送中标记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fill_tx_buffer();   //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InitSPI();          //初始化spi为主方式

    DDRB.4=1;

    SET_SPI_MODE=0;     //将PORTB.4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接收方式

    spi_m=1;            //置spi_m标志表明为发送状态

    delay_us(10);

    spi_sending=1;      //置spi_sending标志表明发送进行中

    SPDR=0xFF;          //开始发送,接收方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为0xFF应忽略

    SPIE=1;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0

   }

}

void main(void)

{

  {

   if(spi_trans_com==1) //如果接收完成标志为1,表明有所数据已接收

     {

      read_rx_buffer(); //调用read_rx_buffer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从接收缓冲区读出

      spi_trans_com=0;  //读完清除接收完成标志

     }

  }

}

网友:
好贴,实用性很强,谢谢Paul

楼主:
此代码为本人原创,如有改进请不吝指正。

网友(2005-04-14):
好贴

偶最近开始学C编程

学习中....

网友:
楼主

有一个问题

我发数据是上升沿采样

收数据是下降沿采样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我发了一个字节后马上要接收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

while(!(SPSR&(1<<SPIF)))

;

return SPDR;

来收的话

时钟都看不到
-----此内容被wowo于2005-04-27,15:12:15编辑过

网友:
求教:是不是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呀

网友(2005-05-28):
这个程序能用于X5045P这个器件吗

网友:
他头文件没贴上来,

网友(2005-07-15):
搂主,有一个不是很理解:SPI为全双工,一边发一边收,在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为什么有个spi_m标志,看到你的中断程序,好像是半双工的,在发的同时不能接受的,

不知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2005-08-26):
???

本例用两MEGA8515实现,连接为:

MISO----MISO

MOSI----MOSI

SCK ----SCK

/SS ----/SS

???

应该是这样吧

MISO----MOSI

MOSI----MISO

网友:
to lchsh:

MISO----MISO

MOSI----MOSI

SCK ----SCK

是正确的,一个做了主机,另一个一定只能做从机了----模式变换.

网友(2005-10-28):
顶,正合我意

网友:
你的这段代码是否对主从机都适合,我的意思是主从机都可以用同的这段代码进行工作呢

网友:
应该是都合适的. 应该是所有 IC~ 都用这个程序吧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有些地方还不太懂.

就是IC初始化时,SPI怎么设置?

我的理解是

/SS 为输入  且上拉使能

SPCR=(1<<spie)|(1<<SPE)|(1<<MASTRE)

其他口通过程序设置和SPI自动配置吧?

那这一段//-------

void spi_send(void)

{

if(spi_sending==0)      //发送中标记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fill_tx_buffer();   //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InitSPI();          //初始化spi为主方式

    DDRB.4=1;

//---------------------

//这里要不要将MOSI,SCK设置为输出?按我的理解应该要...

//----------------------

    SET_SPI_MODE=0;     //将PORTB.4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接收方式

//----------------------

//这样的话,从机的SPIF会置位吧,(MEGA8的...) 那假如从机初始化是开着SPI中断的,就进入中断执

//程序,但和主机一个程序的话,那进入中断后,接收到错误数据(主机都未发送),应舍弃吧.

//----------------------

    spi_m=1;            //置spi_m标志表明为发送状态

    delay_us(10);

    spi_sending=1;      //置spi_sending标志表明发送进行中

    SPDR=0xFF;          //开始发送,接收方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为0xFF应忽略

                        //(从机判断的正确数据从FF开始?)

    SPIE=1;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0

   }

}

目前只考虑了主对从,从不动作. 的情况,发生冲突还没细想...

那应该就是 主机发送2字节数据(FF+数据),从机中断能收到3字节(错误数据+FF+数据)

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否?

-----此内容被989898于2005-11-15,16:05:19编辑过

网友:
删贴再顶...

闲的人帮忙看下~

楼主:
“//这里要不要将MOSI,SCK设置为输出?按我的理解应该要...”

   不用设置,SPI初始化为主方式后MOSI,SCK自动变为输出。

“//这样的话,从机的SPIF会置位吧,(MEGA8的...) 那假如从机初始化是开着SPI中断的,就进入中断执

//程序,但和主机一个程序的话,那进入中断后,接收到错误数据(主机都未发送),应舍弃吧. ”

   mega8没使过不清楚,但mega8515,mega16上用过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哦,可能. 器件不同,MEGA8主方式不自动配置为输出,由用户定义. 那个SPIF置位是有的,可能8515不会吧.

可能还有两个问题, 如下

void spi_send(void)

{

if(spi_sending==0)      //发送中标记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fill_tx_buffer();   //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

//假如两台机器同时使用这个发送子程序,且能同时到达这里,

//那么两台机器照接下来的程序运行,SS脚都会变成输出,无法触发中断

//且一直有SPI_SENDING标志,无法进行下一次发送来初始化~

//我想是不是要在置SPI_SENDING 标志后,判断100ms内连续为1

//则清零并初始化SS引脚为输入

//-------------------------------------------

    InitSPI();          //初始化spi为主方式

    DDRB.4=1;

    SET_SPI_MODE=0;     //将PORTB.4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接收方式

    spi_m=1;            //置spi_m标志表明为发送状态

    delay_us(10);

//----------------------------------------

//这里的延迟是干嘛用的?本来以为是跳过 因拉低SS引脚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机方式

//而引起的中断 ,  但看楼主这样说,又不是了,仅仅是延迟?

//----------------------------------------

    spi_sending=1;      //置spi_sending标志表明发送进行中

    SPDR=0xFF;          //开始发送,接收方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为0xFF应忽略

                        //(从机判断的正确数据从FF开始?)

    SPIE=1;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0

   }

}

网友:
还有:

interrupt [SPI_STC] void spi_is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f(spi_m==0)                                     //如果spi_m为0,表明是接收状态

  {

  }

else                                             //如果spi_m为1,表明是发送状态

   {

//SPI_M,就是用来判是处于什么方式的吧,有没可能出现 SPI_M为1,

//但MSTR被拉低变成0的情况,那被拉低的从机没有清SPI_M标志的话,就进入了发送中断

//被拉低是为了接收中断的,与本意冲突~

楼主:
“//-------------------------------------------

//假如两台机器同时使用这个发送子程序,且能同时到达这里,

//那么两台机器照接下来的程序运行,SS脚都会变成输出,无法触发中断

//且一直有SPI_SENDING标志,无法进行下一次发送来初始化~

//我想是不是要在置SPI_SENDING 标志后,判断100ms内连续为1

//则清零并初始化SS引脚为输入

//------------------------------------------- ”

完全有可能,但几率很小,至少到现在还未见影响(代码已用于产品上2年多了)。修正一下还是有必要。

“//----------------------------------------

//这里的延迟是干嘛用的?本来以为是跳过 因拉低SS引脚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机方式

//而引起的中断 ,  但看楼主这样说,又不是了,仅仅是延迟?

//---------------------------------------- ”

延迟的作用是等待从机完成主到从地变换,毕竟要执行完这个过程是要点时间的。

“//SPI_M,就是用来判是处于什么方式的吧,有没可能出现 SPI_M为1,

//但MSTR被拉低变成0的情况,那被拉低的从机没有清SPI_M标志的话,就进入了发送中断

//被拉低是为了接收中断的,与本意冲突~ ”

这个不会,在进入主发送时有总线占用的判断,而在释放总线时SPI_M会被清除。

网友:
照楼主的思路基本上实现了,不过我两块板用了  3根数据线和 2根电源线连着的。。。

这个电源线是不是可以省的,具体不会弄。。。 弄个电容+二极管什么的就可以了么。。。

网友(2005-11-27):
很不错,谢谢你的实例!!!

我也正准备用这个

感觉IIC得太麻烦~~~中断里的一大串case吓人

网友:
问一个初级的问题~~

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如果有别的中断占用了时间

假设用了10us,错过了向SPDR发送数据,这样是不是会造成通信故障?

网友:
中断是CPU的事.本次传送是SPI硬件的事情.

网友:
有无SPI/USI的例程???

TestCode-->看21ic里给你的鸡毛信...

网友:
我用SPI 与ZLG 7289 试了几天都没成功,呜呜........

网友:
看了一些回复,感觉很无奈

我觉得楼主主要是想把自己的程序贴出来和大家共同研究

但是感觉好多人总是想怎么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拿来就用,=  =

网友:
我以前也用SPI的接口对另外的片子进行过程序烧写.比如用mega162来烧写和配置Tiny2313,mega48等.

接口的连线是跟楼主一样的. 不需要交叉,一一对应就好了!

大家在用别人的代码的时候多思考下,不要企图拿来就用,要分析下的嘛!

别人只是给你参考,不是给你答案!

同意  bengol  的看法!

网友(2006-03-10):
楼主太厚道了,我正在为这个发愁呢,谢谢楼主,顶!!!!

网友:
这几天在搞SPI双机通讯(两片mega88),中断方式发送、中断方式接收通讯正常,查询方式发送,中断方式接收,通讯不正常,只收到一个数据

网友(2006-04-10):
测试的速度有多快?

网友(2006-05-21):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2006-07-12):
先收藏了~问个菜菜的问题,

DataSheet上的振荡器的时钟频率fosc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参考楼主的方法,做了个SPI多机通讯的试验,一个M128需要与一个M162通讯,同时还要能操作一块SD卡,连接上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成功了吗

网友:
没问题!成功了啊!

网友(2006-08-27):
我正在用两个mega8做spi试验,两个单片机必须要设置成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吗?sck,miso,mosi的输入输出需要人为设定I/O  还是只需设置成spi格式就行了?新手,还请高人指导!

网友:
我用两个mega8通信仿真时,怎么两个芯片的频率一样的时候不行。但我调低了主机的频率又可以了。但从机发回数据时主机又不行了,我想是不是频率问题呢?还是仿真的时候不行,实物可以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上的你好,我也在弄SPI M16与M8通信 有QQ吗 我的52115953,交流一下:)

网友(2006-11-07):
学习一下,我的下载都是通过串口实现的,有机会改用SPI试试。谢谢楼主共享,回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06-12-13):
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7-01-24):
楼主这个程序,省得太多,为什么不把库和其他函数的定义写出来,

比如PINB.4这是什么?

DDRB.4

fill_tx_buffer();

spi_m是状态,具体怎么做的?

这些函数都没列出来,想研究研究都没有办法。

我没有意冒犯楼主,只是觉得这样判断不出这个程序到底怎么样。

网友(2007-04-07):
楼上的说的好呀,我顶!

网友:
MISO上总是没有数据,这根线就可以不连了。

网友(2007-06-29):
顶LZ个肺了,不错!!!

楼主:
这么老的东西还能翻出,佩服。

这个程序有一个问题:通讯中如有一方复位将导致以后一直出错,请使用时注意自行修改。怎么改应该很容易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2007-08-07):
SPI多机通信可以仿真调吗

网友:
如果一带几个机器呢?这样实现起来好像就不太容易!!

网友:
//这样的话,从机的SPIF会置位吧,(MEGA8的...) 那假如从机初始化是开着SPI中断的,就进入中断执

//程序,但和主机一个程序的话,那进入中断后,接收到错误数据(主机都未发送),应舍弃吧.

【21楼】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随便请问一下,我做了一个双工程序,主机发送0x55,0x00 0x00,0x55,从机发送0xaa,0x00,0x00,0xaa;主机只能接收到0x00,0x00,0xaa;从机收到0x00,0x55,0x00,0x00,0x55,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2008-02-02):
SPI能做到全双工么? 只能是半双工啊

网友(2008-04-28):
正要用SPI呢,没想到这么巧啊!^_^

网友(2008-06-07):
学习中,正在学C

网友:
请教SPI怎么和93C66通讯?

网友:
初来论坛,支持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8-11-13):
看到此贴,很是欣喜,先收藏了,支持一下。

AVR新手上路,正在学习AVR单片机,我是边学习边搞仿真,学到SPI,自己编了一段程序,用Protus仿真,可它就是不干活,想请楼主指教一下?

你这段程序能在mega8上跑吧(我学的是mega8)?

自编程序:

主机程序:

/***************************************/

/*           设置为从机方式            */

/***************************************/

void SPI_SlaveInit(void)

{DDRD=0XFF;

 DDRB=0XD3;

 PORTB=0X2C;

 SPCR=0X40;

}

char SPI_SlaveReceive(void)

{

 while(!(SPSR & (1<<SPIF))) {;}/*Wait for reception complete*/

 return SPDR; /*Return data register*/

}

/***************************************/

/*              主程序                 */

/***************************************/

int main (void)

{char i;

 SPI_SlaveInit();

 while(1)

 {i=SPI_SlaveReceive();

  PORTD=i;

 }

}

从机程序:

/***************************************/

/*           设置为从机方式            */

/***************************************/

void SPI_SlaveInit(void)

{DDRD=0XFF;

 DDRB=0XD3

 PORTB=0X2C;

 SPCR=0X40;

}

char SPI_SlaveReceive(void)

{

 while(!(SPSR & (1<<SPIF))) {;}/*Wait for reception complete*/

 return SPDR; /*Return data register*/

}

/***************************************/

/*              主程序                 */

/***************************************/

int main (void)

{char i;

 SPI_SlaveInit();

 while(1)

 {PORTD=SPI_SlaveReceive();}

}

楼主:
mega8不知道,我没有用过.

干脆给个完整的程序,自己研究吧。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5.3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7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07-2-15

Author  :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48V

Clock frequency     :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PI_RX_BUFFER_SIZE 6

#define SPI_RX_BUFFER_MASK ( SPI_R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PI_TX_BUFFER_SIZE 3

#define SPI_TX_BUFFER_MASK ( SPI_T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PI_SET_MASTER SPCR|=(1<<4)

#define SPI_INT_EANBLE SPCR|=(1<<7)

#define SET_SPI_BUS_MODE PORTB.2

#define GET_SPI_BUS_MODE PINB.2

flash unsigned char Tab[]={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

bit spi_m;

bit spi_trans_com;

bit spi_sending;

bit blank_state;

bit send_failure;

bit disp_blanking;

 unsigned char SPI_RxBuf[SPI_RX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RxHead;

 unsigned char SPI_TxBuf[SPI_TX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TxHea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_buffer[8];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_buffer2[4][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_digit;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10.112mSec (-1.1%)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stop

 TCNT0 = 0x00; //set count

 OCR0A=0x16;

 TCCR0A = 0x02;

 TCCR0B = 0x05; //start timer

}

// Timer 0 output compare 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COMPA] void timer0_compa_isr(void)

{

  PORTD=0x00;

  PORTB|=0x03;

  PORTC.4=1;

  PORTC.5=1;

  PORTC&=0xF0;

  switch(disp_digit)

        {

         case 7:

             {

              PORTB.1=0;

             }break;

         case 6:

             {

              PORTB.0=0;

             }break;

         case 5:

             {

              PORTC.5=0;

             }break;

         case 4:

             {

              PORTC.4=0;

             }break;

         case 3:

             {

              if(disp_blanking==0||blank_state==0)

                 PORTC.3=1;

             }break;

         case 2:

             {

              if(disp_blanking==0||blank_state==0)

                 PORTC.2=1;

             }break;

         case 1:

             {

              if(disp_blanking==0||blank_state==0)

                 PORTC.1=1;

             }break;

         case 0:

             {

              if(disp_blanking==0||blank_state==0)

                 PORTC.0=1;

             }break;

         default:break;

        }

  PORTD=disp_buffer[disp_digit];

  if(disp_digit<7)

      disp_digit++;

  else

      disp_digit=0;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4) CTC, TOP=OCRnA

// desired value: 500mSec

// actual value: 499.968m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OCR1AH = 0x0A;

 OCR1AL = 0x41;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D; //start Timer

}

// Timer 1 output compare 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

 TCCR0B=0x00;

 if(blank_state==1)

    {

     blank_state=0;

     disp_buffer[4]=disp_buffer2[0][0];

     disp_buffer[5]=disp_buffer2[1][0];

     disp_buffer[6]=disp_buffer2[2][0];

     disp_buffer[7]=disp_buffer2[3][0];

    }

 else

    {

     blank_state=1;

     disp_buffer[4]=disp_buffer2[0][1];

     disp_buffer[5]=disp_buffer2[1][1];

     disp_buffer[6]=disp_buffer2[2][1];

     disp_buffer[7]=disp_buffer2[3][1];

    }

TCCR0B=0x05; //start timer

}

// Timer 2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2_COMPA] void timer2_compa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 SPI 中断服务程序

//******************************************

interrupt [SPI_STC] void spi_is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f(spi_m==0)                                     //如果spi_m为0,表明是接收状态

  {

   data = SPDR;                                  //读入接受到的数据

      SPI_RxBuf[SPI_RxHead-2] = 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缓存区

      if ( SPI_RxHead  ==( SPI_RX_BUFFER_MASK+2))   //如果是接收帧的最后一个数据

        {

         if(GET_SPI_BUS_MODE==1)

              {

               SPI_RxHead = 0;                         //已接收数据还原

               SPI_SET_MASTER;                         //接收完成,将SPI设回主方式

               spi_trans_com=1;                        //置接收完成标志

              }

         /*DDRB.2=1;

         SET_SPI_BUS_MODE=0; */                    //处理数据中,禁止发送方发送

        }

      else

        {

             SPI_RxHead++;                           //已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

  }

else                                             //如果spi_m为1,表明是发送状态

   {

       if ( SPI_TxHead <= SPI_TX_BUFFER_MASK)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还未全部发完

        {

         SPDR = SPI_TxBuf[SPI_TxHead];           //从发送缓存区取数发送

         SPI_TxHead++;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加1

        }

       else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已全部发完

         {

           SPI_TxHead=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还原

           DDRB.2=0;

           SET_SPI_BUS_MODE=1;                   //释放总线,以便接收方进入主发送。

           spi_m=0;

           spi_sending=0;                        //清空发送中标记

         }

   }

}

//******************************************

// SPI 初始化

//******************************************

void InitSPI(void)

{

SPI_RxHead = 0;

SPI_TxHead = 0;

SPCR=0xD2;

// Clear the SPI interrupt flag

#asm

    nop

    in   r30,spsr

    in   r30,spdr

#endasm

}

//******************************************

//发送数据

//******************************************

void spi_sen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elay_us(50);

if(spi_sending==0)      //发送中标记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spi_sending=1;      //置spi_sending标志表明发送进行中

    SPI_TxBuf[SPI_TX_BUFFER_MASK]=0;

    for(temp=0;temp<SPI_TX_BUFFER_MASK;temp++)     //计算校验和

       {

       SPI_TxBuf[SPI_TX_BUFFER_MASK]+=SPI_TxBuf[temp];

       }

    //fill_tx_buffer();   //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if(GET_SPI_BUS_MODE==0)    //如果PINB.2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for(temp=0;temp<200;temp++)

         {

          delay_us(100);

          if(GET_SPI_BUS_MODE==1)

              {

               break;

              }

         }

     }

    if(temp<100)

         {

          InitSPI();          //初始化spi为主方式

          DDRB.2=1;

          SET_SPI_BUS_MODE=0;     //将PORTB.2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接收方式

          spi_m=1;            //置spi_m标志表明为发送状态

          delay_us(10);

          SPDR=0xFF;          //开始发送

          SPI_INT_EANBLE;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0

          send_failure=0;

         }

     else

        {

         send_failure=1;

         spi_sending=0;

        }

   }

}

//*********************************************************

//设定显示数值

//*********************************************************

void set_disp_vol(void)

{

 int data;

 unsigned char i;

 data=(int)SPI_RxBuf[4]*0x100+SPI_RxBuf[3];

 if((data>9999&&SPI_RxBuf[1]==0x00)||(data>999&&SPI_RxBuf[1]==0x01))                      // 如果超出显示范围,显示“----“

    {

      for(i=0;i<4;i++)

         disp_buffer=0x40;

    }

 else

    {

     for(i=0;i<4;i++)

        {

         disp_buffer=Tab[data%10];     //查字形表

         data/=10;

        }

     switch(SPI_RxBuf[2])                          //消零

     {

      case 0:

         {

          for(i=3;i>0;i--)

             {

              if(disp_buffer==0x3F)

                 disp_buffer=0;

              else

                 break;

             }

         } break;

      case 1:

         {

          for(i=3;i>1;i--)

             {

              if(disp_buffer==0x3F)

                 disp_buffer=0;

              else

                 break;

             }

         } break;

      case 2:

         {

          if(disp_buffer[3]==0x3F)

             disp_buffer[3]=0;

         } break;

      default:break;

     }

     if(SPI_RxBuf[2]>0&&SPI_RxBuf[2]<4)

         disp_buffer[SPI_RxBuf[2]]|=0x80;   //显示小数点

    }

 if(SPI_RxBuf[1]==0x01)     //显示负号

    {

     disp_buffer[3]=0x40;

    }

}

/*inline send_rx_ok(void)

{

  while(spi_sending==1);

 SPI_RxBuf[0]=0x00;

 SPI_RxBuf[0]=0x00;

 spi_send();

} */

void spi_bus_waiting(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while(spi_sending==1)

     {

      delay_us(10);

      temp++;

      if(temp>100||spi_sending==0)

          {

           spi_sending=0;

           break;

          }

     }

}

void read_rx_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temp;

 DDRB.2=1;

 SET_SPI_BUS_MODE=0;                     //处理数据中,禁止发送方发送

 check_sum=0;

 for(temp=0;temp<SPI_RX_BUFFER_MASK;temp++) //计算校验和

    {

       check_sum+=SPI_RxBuf[temp];

    }

 if(SPI_RxBuf[SPI_RX_BUFFER_MASK]==check_sum)//校验正确

    {

     switch (SPI_RxBuf[0])

        {

         case 0x00://总线传输状态代码

             {

              if( SPI_RxBuf[1]==0x01) //受到出错代码,重发

                 {

                   spi_send();

                 }

             }break;

         case 0x10://功能错误代码

             {

              TCCR0B=0x00;

              disp_buffer[3]=0x79;   //E

              disp_buffer[2]=0x40;   //-

              disp_buffer[0]=Tab[SPI_RxBuf[1]%10];     //查字形表

              SPI_RxBuf[1]/=10;

              disp_buffer[1]=Tab[SPI_RxBuf[1]%10];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20://显示数据

             {

              TCCR0B=0x00;

              set_disp_vol();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30://led灯数据

             {

              //TCCR0B=0x00;

              disp_buffer2[0][0]=SPI_RxBuf[4];

              disp_buffer2[1][0]=SPI_RxBuf[3];

              disp_buffer2[2][0]=SPI_RxBuf[2];

              disp_buffer2[3][0]=SPI_RxBuf[1];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31://led灯数据

             {

              //TCCR0B=0x00;

              disp_buffer2[0][1]=SPI_RxBuf[4];

              disp_buffer2[1][1]=SPI_RxBuf[3];

              disp_buffer2[2][1]=SPI_RxBuf[2];

              disp_buffer2[3][1]=SPI_RxBuf[1];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40://显示命令

             {

              if(SPI_RxBuf[1]==0x00)  //关闪烁

                 {

                  disp_blanking=0;

                 }

              if(SPI_RxBuf[1]==0x01)  //闪烁

                 {

                  disp_blanking=1;

                 }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50://显示程序号

             {

              TCCR0B=0x00;

              disp_buffer[3]=0x73;    //P

              disp_buffer[2]=0x40;    //-

              disp_buffer[0]=Tab[SPI_RxBuf[1]%10];     //查字形表

              SPI_RxBuf[1]/=10;

              disp_buffer[1]=Tab[SPI_RxBuf[1]%10];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case 0x60://显示文字

             {

              TCCR0B=0x00;

              disp_buffer[3]=SPI_RxBuf[4];

              disp_buffer[2]=SPI_RxBuf[3];

              disp_buffer[1]=SPI_RxBuf[2];

              disp_buffer[0]=SPI_RxBuf[1];

              TCCR0B=0x05;

              //send_rx_ok();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校验失败,发送出错代码

    {

     spi_bus_waiting();

     SPI_TxBuf[0]=0x00;

     SPI_TxBuf[1]=0x01;

     spi_send();

    }

 spi_trans_com=0;

 DDRB.2=0;

 SET_SPI_BUS_MODE=1;  //处理完,允许发送方发送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1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Out Func4=In Func3=Out Func2=In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T State6=T State5=0 State4=P State3=0 State2=P State1=0 State0=0

PORTB=0x14;

DDRB=0x2B;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6=In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6=T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C=0x00;

DDRC=0x3F;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0 State6=0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D=0x00;

DDRD=0xFF;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125.000 kHz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A output: Disconnected

// OC2B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A=0x00;

TCCR2B=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7: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8-14: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16-23: Off

EICRA=0x00;

EIMSK=0x00;

PCICR=0x00;

TIMSK0=0x02;

TIMSK1=0x02;

TIMSK2=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ADCSRB=0x00;

InitSPI();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disp_buffer[0]=0xFF;

disp_buffer[1]=0xFF;

disp_buffer[2]=0xFF;

disp_buffer[3]=0xFF;

disp_buffer[4]=0xFF;

disp_buffer[5]=0xFF;

disp_buffer[6]=0xFF;

disp_buffer[7]=0xFF;

disp_buffer2[0][0]=0xFF;

disp_buffer2[1][0]=0xFF;

disp_buffer2[2][0]=0xFF;

disp_buffer2[3][0]=0xFF;

disp_buffer2[0][1]=0x00;

disp_buffer2[1][1]=0x00;

disp_buffer2[2][1]=0x00;

disp_buffer2[3][1]=0x00;

//disp_blanking=1;

while (1)

      {

      if(spi_trans_com==1)

         read_rx_buffer();

      if(send_failure==1)

         spi_send();

      };

}

网友(2008-12-17):
正在学,记号

网友:
楼主给的程序,要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09-02-03):
我用M16写的SPI请大家看一下,功能是:用74HC595实现串转并,数码管显示0——9

#include<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unsigned char dat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define  SS  PB4

#define  MOSI  PB5

#define  MISO  PB6

#define  SCK   PB7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

 DDRB=0Xb0;

 PORTB=0XFF;

 SPCR=0X50;//允许SPI工作,高位在前,主机模式,工作方式0,频率选择fosc/4

 //SPCR=0X00;//状态寄存器,中断标志和写冲突标志。

 while(1)

 {

  for(i=0;i++;i<9)

  {

   PORTB|=~(_BV(SS));//开始传送

   SPDR=date;

   while(!(SPSR&(1<<SPIF)));

   _delay_ms(1000);

   }

   PORTB|=_BV(SS);//禁止传送。

  }

}

嘿嘿,学习AVR时间不长,请教了。GCC编译,还在调试中,本程序。希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
学习了 你们这通信都不要协议的啊

网友(2009-07-16):
学习ING !!呵呵,我也初学SPI!

网友(2009-08-16):
此代码为本人原创,如有改进请不吝指正。
==================================================
难道楼主是:《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的作者??

《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78 页

2.4.5两个AVR实现硬件SPI双机通信

例程中,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的函数fill_tx_buffer
和从接收缓冲区读出数据的函数read_rx_buffer未给出, 根据各自需求请自己完成。
==============================================================================
#define SS     4
#define MOIS   5
#define MISO   6
#define SCK    7

#define SPI_R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RX_BUFFER_MASK  (SPI_RX_BUFFER_SIZE-1)
#define SPI_T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TX_BUFFER_MASK  (SPI_TX_BUFFER_SIZE-1)
#define PIN_SS_L    {PINB&(~BIT(SS))}
unsigned char SPI_RxBuf[SPI_RX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RxHead = 0;
unsigned char SPI_TxBuf[SPI_TX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TxHead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Trans_Com = 0;//接收完成标志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Mode = 0;   //接收或者发送状态标志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Sending = 0;//正在发送标志

void Init_Spi(void)
{
   SPCP = BIT(SPE)|BIT(MSTR);//初始化为主机方式
   SPI_TxHead = 0;
   SPI_RxHead = 0;
}

void Spi_Send(void)
{
   if (Spi_Sending == 0)//发送中标志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Fill_Tx_Buffer();//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while (PIN_SS_L==0);//ss为低,总线被接受方式占用,等待接收方式发送
          Init_Spi();//初始化为主机方式
          DDRB|=BIT(SS)|BIT(MOIS)|BIT(MISO);
          PORTB &= ~BIT(SS);//降SS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接收方式
          Spi_Mode = 1;
          _delay_us(10);
          Spi_Sending = 1;
          SPDR = 0XFF;

          SPCR |= 1<<SPIE;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零

   }
}

//一个字节发送或接收完成中断
SIGNAL(SIG_SPI)
{
        unsigned char data = 0;
        if (Spi_Mode == 0)//如果Spi_Mode = 0为0,表明是接收状态
        {
          data = SP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SPI_RxBuf[SPI_RxHead-1] =data;//降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缓冲区
          if (SPI_RxHead==SPI_RX_BUFFER_MASK)//如果是接收帧的最后一个数
          {
             SPI_RxHead = 0;//已接收数据还原
                 SPCR |= 1<<MSTR; //接收完成,将SPI设置成主方式
                 Spi_Trans_Com = 1;//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SPI_RxHead++;  //已发送计数器加一
          }

        }

    else //如果是Spi_Mode = 1,表明是发送状态
        {
          if (SPI_TxHead<=SPI_TX_BUFFER_MASK)
          {
            SPDR = SPI_TxBuf[SPI_TxHead];
                SPI_TxHead++;
          }
          else
          {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还原
                DDRB &= ~BIT(SS);
                PORTB |=BIT(SS); //释放总线以接收方式进入主发送
                Spi_Mode = 0;        //进入接收状态
                Spi_Sending = 0;//清空发送中标志

          }
        }
}

网友:
刚学。。不是很清楚、、先谢了!!

楼主:
回romanticye:
    我不是写那本书的人.请看一下我发这个贴的日期:2005-01-05,16:13:55 ,我不知道《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但我可以肯定不会早过发贴的日期.
   《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作者是哪位?

网友:
LZ你好!这是主从都可以用的程序?

请问M16可以套用你这个程序吗?

好像都差不多,只要加个头文件就可以?

楼主:
是的,主从都用这个程序,基本适合所有AVR.
92楼有一个实例.
顶楼的代码通讯中如有一方复位将导致以后一直出错,92楼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这有一本《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基于mega48/mega16 刘海成编著
上面的SPI代码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2009-09-18):
那本書是08年出的,而lz的是05年,我感覺是lz本人的原創

网友:
看了樓主92樓的程序, 有點暈, 不知道如何執行,流程?
知道,看得懂的請說一下...

while (1)
      {

      if(spi_trans_com==1)
         read_rx_buffer();
      if(send_failure==1)
         spi_send();
      };
都沒看到哪個機子發送初始數據, 究竟主從是入何操作數據?(發送,接收) ,沒看到有誰開始 發數據.........

网友(2010-01-25):
9494 狂挺你

网友(2010-05-18):
有没有51的SPI的

网友(2010-08-17):
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主从机都用那个代码  那怎么定义SS脚呢  连接的主从机不是电平一样吗  ??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这句怎么初始化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

网友:
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主从机都用那个代码  那怎么定义SS脚呢  连接的主从机不是电平一样吗  ??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这句怎么初始化理解??

急急急急急!!!!!!!!!

楼主:
没有通讯时两个都是一样的都在主模式,SS都是输入上拉,任何一方想发就把SS设为输出并拉低,这样另一方就进入从模式了。看看AVR的手册,讲的很明白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两通信机 的SS脚连在一起  自然他的电平就是一样的啊  读取PINA.4的时候  怎么去分辨主从机呢???

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主从机都用那个代码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接受方占用,等待直至接受方发送完成。
     {;}

那怎么定义SS脚呢  连接的主从机不是电平一样吗  ??

怎么初始化理解??

网友: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
俺比较菜啊

高手指点下啊

急急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和我想法一样的,,我也不太明白。。其实按道理说主从机的SS线是连到一起的,那么电平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本人没有用过AVR硬件SPI。。呵呵。。今天研究了一下,所以又点不太明白)

网友(2010-12-10):
有年头的贴子!

网友(2011-05-23):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在 read_rx_buffer()函数中,以下两句代码:
DDRB.2=1;
SET_SPI_BUS_MODE=0;                     //处理数据中,禁止发送方发送
如此,发送方岂不是一下子变为从机?而且进入了一次SPI中断?那进入中断后的数据(无效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2011-08-22):
学习中,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3-02-26):
谢谢楼主分享   我写STM32与FPGA通信  都10天了   数据总数不全正确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错误

网友(2015-10-20):
楼主有没有用单片机的SPI结合CH432T芯片来扩展串口呢?我最近在做这个,但是网上很少有这方面的例程,搞得我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