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点:用示波器测量,无波形输出!!

楼主(2005-01-05):
3.3v供电的Atmega16l,使用8.192M无源晶振,用示波器测量,XTAL管脚无波形输出

有谁知道这可能由什么原因造成啊?

用编程器,已经置CKOPT为1了,还有什么其他选项要设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去看《新手必看的第一个程序》吧

网友:
使用外部震荡的只能看到一个引脚上有无,另外一个引脚上的波形是看不到的,这是正常的,你的上面是两个脚上都没有吗?不知道你的程序能跑吗?

网友(2005-06-07):
[熔丝位]错误。

请问已经选择了  外部晶振  吗?

网友(2005-08-19):
很正常的!因为外部晶振的幅度是很小的,就算在示波器上也很难看到的!当时我看了半天,以为应该会出现一系列的脉冲,搞了半天都看不了,最后导师来了解释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有源晶振就会好很多的。可以看到。

网友:
CKOPT设为0,震荡信号才是满幅的吧。

设为1波形很小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以上的问题,不光用示波器看不到,用频率计也一样测不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