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的BootLoad程序及PC下载软件

楼主(2005-01-06):
最近几天编写了一个AVR单片机的BootLoad程序,现已在Atmega8和Atmega16两种芯片上测试通过。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测试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告知。同时也请大家完善,以满足其他型号的芯片需要。

网友:
楼主,bootload源代码和应用程序无法下载

网友:
server 配置有问题

网友:
谢谢527dz!

很久不见,又有大作啦!

迟点收录到网站中。

网友:
小弟也不能下啊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服务器又出了问题。我现在将文件名后缀改为zip后,可以下载了。

网友:
不能使用啊,能识别芯片但是不能通过串口写啊,根本没反应

网友:
这个实验,527dz 肯定是经过详细测试的。所以,donkey 如果发现问题,得详细将你的问题描述出来,527dz 才能帮你解答。

网友:
527dz,能否连AVRBootLoad下载软件的源码一块公布了,本人想用DELPHI重新写一下,做个无需安装的版本,当然肯定也会在本论坛公布了!

网友:
527dz,我用你的BootLoad程序及PC下载软件时,发现单片机一复位就狂往上发数据D0,PC下载软件一会就死掉了,请问这种现象发送错误的可能性是什么?哪里设置错了吗?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与楼上情况一样,我用的M16,不知527dz能否讲一下熔丝的具体配置

网友:
527dz好像好久没来了呀,来了一定要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单片机复位后,BOOTLOAD程序只会发一次数据呀,你可以仔细看看BOOTLOAD的源程序。怎么会狂发,想不通。我现在一直在使用,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熔丝位也没有特别的设置,只是用ISP下载BOOTLOAD程序时,如果是使用内部时钟的话,将时钟校准值也写到对应的FLASH地址中。PC的源代码我待会上传到我的网站上。

网友:
527dz大哥,你用的是内置振荡还是外置振荡,频率是多少?不会是自适应的吧

网友:
谢谢527dz大哥,我再看看,难道我的其他地方有错,明天再看看,要睡觉了!

网友(2005-02-25):
学习WINAVR两周,终于看明白些527dz的源程序,重新对我的M16进行设置下载,bootload下载成功。烧录时打开双龙ISP下载,熔丝配置为SUT1:1,SUT0:0,CKSEL3-0:0100,

BOOTSZ1-0:00,BOOTRST:0。内部RC校正频率选8M,点确定后向M16中下载AVRBoot_16.hex。完毕后先打开avrboot上位机程序,然后复位M16即可连接成功。

网友(2005-04-22):
527dz大哥

    我用你的bootloader程序,用并口下载后,只有第一次能够实现IAP功能,

单片机复位后,从application启动,而不是从boot启动.

    请指点,

网友(2005-12-03):
o my god ~!

看了半天,到底是这个东东能不能用哦??

有没有人测试过哦~!

网友:
to:15楼的朋友,我都照着做了,怎么还是提是:Bootload未准备好,请复位芯片或者发送进入Boot区的命令。为什么呢?有其他朋友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527dz大哥:

     我按照你的要求做測試,但上位機軟件上顯示的是:1頁下載錯誤0;也就是只能寫一頁,但當我用ISP打開時,發現沒有任何的代碼,也就是沒有做任何的寫操作。這是為什麼,各位高手能否也幫我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527dz大侠:

  我的调试通了,下载的是我自己的软件,该软件负责测试线上的DS18B20的数目并把每个串号发送到微机(串口调试器),下载后能工作但微机不接收'00'码,但确定单片机发了,(总共3个DS18B20,发回24个值,单片机自己检测的),去掉BOOTLOAD 后也发生这个现象。单片机保持不变(两中情况:带与不带BOOTLOAD ),隔天后微机(重起机)能接收到'00'码了,我估计你的上位机软件运行后对微机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你试试看.

网友(2006-04-27):
我的也是跟18楼的一样啊,有什么可以解决方法?

网友(2006-08-22):
谢谢!我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楼上请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5210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我按你的方法做的,但是我为什么上位机一直收到“?”呢?各位高手能否也幫我解答一下

网友:
ATMEGA128上面可以用吗?

网友:
【27楼】 maxjun

你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52108&bbs_page_no=1&bbs_id=1000  估计没问题.

网友:
to ml07077:你给的链接里面好像不是iccavr的啊,我们要求用iccavr啊,请问怎么办啊?

网友:
将makefile中的MCU=改为你的,(LDFLAGS += -Wl,--section-start=.text=0x7800

#上面这句是bootloader程序基地址偏移的设定)改为你的,在WinAvr下编译得到.hex,下载芯片即可.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编译bootload程序的时候总出错阿?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read_program_memory'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read_flash'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write_page'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fill_temp_buffer'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enableRWW'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小弟刚开始学,希望大家赐教一下啊

网友:
楼主大哥,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主哥哥呢?help一下啊

网友:
【34楼】 maxjun 请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5210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2007-03-06):
M128的行不行啊,急!!!!!!!

网友(2007-06-24):
为什么我的ATMEGA8疯狂的向上位机狂发“E>”

估计我的工作泡汤了~

     我的熔丝设置应该没错啊!

     如果有谁知道请你们告诉我!!

网友(2007-09-06):
我测试过
确实有问题啊

网友(2008-04-25):
你好,我想请问要是改成32的话,需要改哪些参数啊~~~~~~~~~~

网友(2008-06-29):
avr mega128 ds1302 程序ourdev_330983.rar(文件大小:1014字节) (原文件名:avrds1302avrm128程序.rar)

网友(2009-09-08):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