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在进行文件操作的时候为什么“10”变成“0D 0A”了

楼主(2005-01-07):
main()

{

    FILE *fp;

    fp = fopen("e:\\cut","wt");

    fputc(10,fp);

    fclose(fp);

}

很简单,就是向一个文件中写10。用ue或者其他看二进制的看都是两个字节 0D 0A 。输出其他数都没问题。我用的是turboc,那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猜可能是这样:ASCII码为10的是换行符号,在文本文件中一般换行是要求先一个chr(13)再一个chr(10)的,所以电脑自动帮你加了一个13在前面。把fp = fopen("e:\\cut","wt")中的"wt"改为"wb"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谢谢,的确是这样

网友(2014-10-01):
mark,  0x0D 0x0A =  C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