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图一:MCU、复位电路、晶振、RS232、ISP、JTAG

楼主(2005-01-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 RESET参考电路:

  2.PORT口上的BUS总线是什么意思?应该没有,40个PIN外边只连接3个插针。

  3.VCC、GND、AVCC、AREF、TXD、RXD、ISP(指M8515和M16),的PIN边应加短路跳针,如旧板的VCC、GND边。缺省时插入短路片。如果使用其他的MCU,将短路片拔出,根据使用的MCU用连接线连接VCC、GND、AVCC等,这样可方便使用任何的MCU(<=40PIN)。

  4.连接线的样子,使用多年,证明连接可靠的。

网友:
图太大了,5M的,请阿莫处理了。

网友:
双龙的是方口,2.54排针插8个挤不下了。我的经过改造了,将外面方外壳不要了,先热风套管套上,再用热风收缩。即体积小,而且保证了弹性,比双龙的紧多了。当然最后是去批量定做的。一根要0.1元。

   咳,应该申请专利的,可惜忘了:)

网友:
请马老师,阿莫查一下复位电路,用AVR时不能可靠复位

这样是否可靠些

网友:
armok,RESET电路还是用我的好,这样两个40PIN都可以灵活选择使用高或低电平复位。

你的RESET电路,M8515无高电平的复位了。

网友:
马老师的也有问题,在用AVR时,三极管截止,通过4。7K电阻和0。1uf的电容是不能提供可靠的复位脉冲。

网友:
请再检查一下电路,AVR时三极管已截止,4.7K,20uF 的复位脉冲是不可能送到MCU的

网友:
标准的接法(一般)是:AVR的RESET脚串一个5K电阻到5V即可,其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的,不需要外部的阻容复位脉冲,与51不同,比51也方便。104电容起抗干扰作用。

    在正式产品中,还应在5K电阻上并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负端接5V正,正端接AVR的RESET脚,这时其抗干扰的能力更好。实验板上就算了。

网友:
在AVR的器件手册中,非常明白的写明的。

    我们现在的工程师不喜欢看手册,不愿意看官方的应用笔记,甚至连中文的也不看(我的M8、M128出来后,许多人认为2/3是手册,没用),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本网站许多的问题当你看过手册后就不是问题了。

    这也是多年我们的教育方式造成的,把学生培养成死记型、考试型的。我不明白,现在的学生读书,就是上课记笔记,有的连笔记也不做,课后不看书,更不要说参考书了。

    对真的想学习AVR的朋友提个建议,认真看一遍器件手册吧,E文好的直接看E文,有困难的对照中文的看E文。

网友:
用这个复位电路可不可以?

用连接线可以连到40脚的任何一个脚,那么这个开发板就可以适应所有40脚以下的AVR单片机.

网友:
armok,17楼的建议很好,可以这样改的,省掉一个三极管和电阻。

     另外,许多网友还是希望使用JTAG,可考虑增加一个2*5的JTAG座外加连接插针,到MCU的连接采用连线。

     JTEG你是否有自制的,比较好的方案,先提供原理图,要的人多时,下一步可做一些做选配件。由于我从没使用JTAG(尽管我有原装最新型的),所以对网上一些自制的效果和性能没有研究过,也无法做出评价。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1-10,22:22:59编辑过

网友:
在设计这块板时,是用了许多工夫,考虑的非常细:价格、方便、灵活、实用、易扩充、坚固等等,在一个焊盘大小的问题上都考虑。我有2个同事,他们都是老师,都有20几年的硬件电路经验的。

网友:
没有马老师,我的这个建议要被人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