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2串口通讯为什么有些字符接收正确,有些接收错误?

楼主(2005-01-09):
用mega162编了一段简单的异步通讯程序。在发送0x55时,接收正确为”U“,但是在发送54,56时,接收就不是正确的了。接收程序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程序如下,顺便问一下162写UCSR0C是否正确?

#include <iom16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n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置位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1<<(bitn)))   //位清零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   //读位

void delay(unit i){

      unit k,j;

  for ( k=0;k<i;k++)

  for ( j=0;j<100;j++);

        }

void main(void) {

      unch temp1=0x55;

      unit baud=51;

      DDRD=0XFF;

      PORTD=0XFF;

      DDRE=0X00;

      PORTE=0X7;      //3按键

for (;;){

     if (PINE!=7){

     delay (1000);

     switch (PINE) //检查哪一按键动作

   {

     case 6:    //发送一个字符

     UBRR0H=(unch) baud>>8;

     UBRR0L=(unch) baud;

     Set_Bit(UCSR0B,3);

     Set_Bit(UCSR0C,7);

     UCSR0C=0XbE;

    while(! Get_Bit(UCSR0A,5))

    ;

     UDR0=temp1;

     Clr_Bit(UCSR0B,3);

     delay(8000);

     break;

     case 5:  //每位数字加一

     temp1++;

     if (temp1>0x5a)

     temp1=0x55;

     delay(8000);

     break;

     case 3:  //每位数字减一

     temp1--;

     if (temp1<0x41)

     temp1=0x55;

     delay(8000);

     break;

     }

     }

     }

     }

楼主:
使用iar编译的。奇怪用iar串口1调试,就不能用串口调试助手-串口2来接收到任何数据。

网友:
晶振x.xxxMHz?

电压?.?V?

问这种问题,请描述足够的条件。

网友:
主要在"临界频率"上徘徊...

楼主:
电压4.95v,晶振用的是8M

网友:
1.加减baud试一下...

2.数据最好发送一个固定数...

3.将串口调试助手上的停止位暂时设为2...

网友A(2005-03-10):
我用162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管发什么数据收到的都是0,我发现162的fuse与16有很大的不同,我以前是用16的,后来就为了用162中的两个UART所以才转到162上来的。结果就出了这个问题了,162中有个fuse是可以管外部时钟是否8分频的,我用的是7。3728M的晶振,默认是对外部时钟8分频,而且162中还有个寄存器可以对时钟进行分频,名字叫CLKPR。我现在想让UART0 以9600 N 8 1;UART1以4800 E 7 1的格式发数据,到我的计算机,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设这些FUSE啊!我已经试了2天了!还是搞不定啊!

下面是我现在的程序关于UART的一部分,(源程序很大,就发点关键的吧)还请各位大虾指导。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00;

PORTA = 0xFF;

DDRB  = 0b01001000;

PORTB = 0xFF;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PORTE = 0x07;

}

//UART1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 4800

// actual: baud rate:4800 (0.0%)

// char size: 7 bit

// parity: Even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C = 0b10100100;

UBRR1H = 0x00;

UBRR1L =95; //set baud rate

UCSR1B = 0b00011000; //enable

}

//UART0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C = 0b10000110;

UBRR0H = 0x00;

UBRR0L =47; //set baud rate

UCSR0B = 0b00011000; //enable

}

//*******************************************uart字符输出***************************

void putchar(int upart,unsigned char charx)

//upart表示UART标号,0表示UART0,其他表示UART1;char0表示要发出的数据;

{

if(upart==0)

        {

        while(!UCSR0A&(1<<UDRE0));

                UDR0=charx;

        }

else

        {

        while(!UCSR1A&(1<<UDRE1));

                UDR1=charx;

        }

}

//******************************************uart字符输出函数结束***************

//*******************************带可选回车换行的字符串输出函数******

//upart表示发出数据使用的端口号0表示使用UART0,其他表示使用UART1;

//*s表示要发出数据的指针

//senter0表示结尾是否使用0x0d,0表示使用,其他表示不使用

//senter1表示结尾是否使用0x0a,0表示使用,其他表示不使用

//stringl表示所要输出的字符串长度,0表示无限制

void puts(unsigned char *s,int upart,int senter0,int senter1,int stringl)

{

int stringlon=0;

unsigned char outchar;

if(upart==0)

        {

        if(stringl==0)

                {

                while(*s)

                        {

                        outchar=*s;

                        putchar(0,outchar);

                        s++;

                        }

                if(senter0==0)

                        putchar(0,0x0d);

                if(senter1==0)

                        putchar(0,0x0a);

                }

        else

                {

                while(stringlon<=(stringl-1))

                        {

                        outchar=*(s+stringlon);

                        putchar(0,outchar);

                        stringlon++;

                        }

                if(senter0==0)

                        putchar(0,0x0d);

                if(senter1==0)

                        putchar(0,0x0a);

                }

        }

else

        {

        if(stringl==0)

                {

                while(*s)

                        {

                        outchar=*s;

                        putchar(1,outchar);

                        s++;

                        }

                if(senter0==0)

                        putchar(1,0x0d);

                if(senter1==0)

                        putchar(1,0x0a);

                }

        else

                {

                while(stringlon<=(stringl-1))

                        {

                        outchar=*(s+stringlon);

                        putchar(1,outchar);

                        stringlon++;

                        }

                if(senter0==0)

                        putchar(1,0x0d);

                if(senter1==0)

                        putchar(1,0x0a);

                }

        }

}

//************************************函数结束************************************

程序运行后就可以调用puts函数进行输出了但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设置MEGA162的熔丝位,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写CLKPR才能使我的程序正常工作啊,我的晶振是7。3728M电源5V。还请各位大虾帮忙啊!
-----此内容被igoal于2005-03-10,21:58:43编辑过

网友(2012-09-10):
while(!UCSR1A&(1<<UDRE1));

                UDR1=charx

1.这2条语句颠倒一下,先写UDR1寄存器,在等待为空,反之死循环
2.熔丝位等,你可以循环点亮一个LED灯,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软件有没有跑起来
3.具体波特率要根据FUSE的clk8有关系,不过对错只影响发的数据对错,不影响发送的成败。

网友:
波特率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2013-04-01):
引用 网友A:
我用162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管发什么数据收到的都是0,我发现162的fuse与16有很大的不同,我以前是用16的 ...

用向导方式,CKDIV不要勾选,然后别的跟mega8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