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图五:蜂鸣器 (没有更改)

楼主(2005-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阿莫,能说明一下220UF电容的作用吗?

网友:
市面上的蜂鸣器有两种,一种为有源蜂鸣器,其内部已经装有震荡和放大电路,只要通上5V,它就响了,使用方便,但频率是固定的,产生音乐不好听。

    我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需要外部将震荡电压放大后驱动蜂鸣器发声。电容的作用是隔断直流,通过交流,将震荡交流信号驱动蜂鸣器。参见模拟电路中的交流放大器电路。

网友(2005-03-23):
教主:

    图上画的晶体管是NPN型的,不应是8550的吧,在小弟的记忆里,8550好像是PNP型,对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手上没有220uF的电解电容,只有470uF的,换它可以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8050的NPN管.

470的可以换220的,低频效果会比220的有少许改善.

网友:
谢谢解答,非常感激

网友:
这个线路是否是邮购部的组装实验板的线路?原来的SCH图那样画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想请教,后因忙别的就放下了。

网友(2009-07-03):
问一下那220u的电容的作用?
为了发生圆润点??

网友:
呵呵,才看到这个。。。。拿到手就改过来了,模拟叮咚门铃,声音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