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图六:1602B 及 3310 LCD 接口 (基本上没有修改)

楼主(2005-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意见是采用旧的连接方式,因为连线不多。连线多是做LED数码显示,8个都用要连16根线,lcd 只连7根。如果将MCU的PIN引到旁边,那你必须使用双面板,而且也要增加断路跳针。

   你3310模块引出脚的VCC、GND注意要与1602的相同放在2(VCC)、1(GND),空一个位置(不用3),从4开始为其它的PIN。

网友:
3310的引脚定义:

1602B引出脚   3310模块引出脚

1  GND          GND

2  VCC          VCC

3  VL          (空)

4  RS           LCD RES

5  R/W          LCD SCE

6  E            LCD D/C

7  D0           LCD SDIN

8  D1           LCD SCLK

如果你的3310模块还未定型,可考虑这个对应。反正实验中只用其中的一块,一个座够了吧。

网友:
实际无所谓。如果3310引脚不能改动,那么3310也就插在4-17上,避开1-3脚,全部使用连接线还是可用的。

    或使用扩展的IC座、缩紧插座等。一般使用DIP方式连接的器件,在我的板上都能做实验的。

    3310为选件,将在这块板上使用的注意点说明就行了。硬件工程师看线路接线应该是基本功。

    所以要问你的3310模块定型否,如没定型可考虑兼容行好点,少接两根线。定型了采用其它方法吗。

    实际上用连线直接将MCU的I/O脚、板上的VCC、GND与你的3310模块连接好,3310荡在外边不是一样使用?我在原来的板上接过128*64的点阵屏,就是这样接的。正式的产品板还没做好,可程序已经完成7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