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图八:8位数码LED (没有更改)

楼主(2005-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此原理图与PCB图有差别,实际我使用的LED数码管为4个一组,共2组。LED除8段外,还有2个点构成“:”,在2位LED的中间。

  因此LED有9段,第9段为1时,当2、3分别为0时,则点亮“:”的上(下)点。用于时钟的秒显示。画PCB时,采用了9段的LED,但原理图没改过。

  如果广州有这种9段的LED,可考虑采用。帖上清楚一点的PCB图。

网友:
只能给你这个参考了:

网友:
对,我常用的,3块多一片。
-----此内容被wqhe于2005-01-11,13:07:46编辑过

网友:
我用的是左下角的一种,同左上角的相同,只是中间多两点(所谓的第9段),不用这两点时,同左上角的完全一样了。

   我建议使用左下角的,除其同普通的8段LED一样使用外,其多的两点可用做秒显示(时钟实验),对硬件连接和软件编程有提高。

   实际上,在做时钟显示时,小数点的段是不用的,而改用中间的“:”,还是8段,但有许多的变化,对学习者的软件设计能力的提高非常有帮助。

网友:
建议:

    选用左上角的普通4位LED数码管,做秒显示(时钟实验)时,可选用第3位及第6位作为中间两点显示(88:88:88),选用中间多两点(所谓的第9段),软件驱动要用17条I/O,对学习者来说,没有创意,你硬件安排好给学习者,学习者如果想到只选用第3位及第6位作为中间两点显示(时钟实验),选用中间多两点(所谓的第9段),也不容易买得到,阶格亦比普通4位LED数码管为贵,货源供应亦少,学习者在手上的实验板4位LED数码坏了,也不容易将4位LED数码管配换,所以,没有理由选用中间多两点(所谓的第9段)的4位LED数管码,请选用左上角那种普通4位LED数码管。

网友:
普通4位LED数码管:

中间多两点(所谓的第9段)4位LED数码管:

网友:
8楼armok说的样子对的,我用的型号:PLTF-2481AS。其原理图如下:

   与10楼的不同,因为LED组合模块不是国际标准件,各种模块内部的电路不同,而且模块的型号也是厂家定的,引脚定义也有变化的,没有统一标准。

   采用我的模块,既可以象9楼的方式做时钟,也可使用中间的两个点(DP1、DP2),而此时P段不用,只需要使用16个I/O。

   我在上海的电子商场经过选择后买的,不是定做的。如果广州市场上有这样的模块,可以选用(引脚定义可以不同,但原理图要相同,所以我没标引脚号)。如果没有,只能买标准的。

网友:
查看1楼的4位LEDpcb图,是同10楼AE40561B-L内部电路相同,是pcb连线将左边(中间多两点)4位LED连接上,右边(中间多两点)4位LED没有连接上PCB(只当作普通4位LED数码管应用),有些浪费,只应用左边(中间多两点)4位LED作时钟实验(88:888888),8位LED数码管排列时间显示不对称,同一时间作2个实验,时钟实验及频率计实验,学员要修改硬件电路,不能发挥软件的优点,硬件电路不改变只改变软件,都做到时钟实验及频率计实验。

网友:
你看错了,PCB的引线和引脚的定义与10楼AE40561B-L内部电路根本不同,与3楼的对应(3楼图中小数点未画出,学生画的,偷懒了),内部图为11楼。请仔细看看。

网友:
PLTF-2481AS内部电路:

网友:
冷门的4位led不适合avr实验板上应用。

网友:
谢谢!应该是这个线路,引脚也对的,只是型号不同。看来也是一种常用的接法,应该可以方便的买到。还有什么疑问?

    再出个思考题:用02841C(共阴)好,还是02841D(共阳好)?为什么?

网友:
单片机每个I/O引脚都采用推挽式驱动,理论上都可以选用2种的其中1种,但是:最合适还是

选用02841C(共阴),因为,单片机8条输出高电平20mA连接LED的8段,单片机4条输出低电平连接LED的位端,单片机4条输出可作最大的吸收LED的8段电流,这样安排,高电平电流平均。多谢马老师指点!

网友:
不完全对。

    要综合考虑,如LED的电流、亮度、限流保护电阻、I/O的驱动能力、LED的点亮方式等。再想想,或看其他人的答复。

网友:
初来乍到,建议采用共阳的管子,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另外,个人倾向于采用独立1位的数码管,便于维护。如果要作时钟,把需要秒点的前后两个管子倒立过来就是了,就是两个管子的小数点组成一个秒点。软件上之需要把显示数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限流电阻不要太小了,数码管功耗大,1K的电阻合适,亮度不算低。

一家之谈~
-----此内容被jianzai于2005-01-12,12:14:4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