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图十:通用IC座 (没有更改)

楼主(2005-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H部分全部是焊盘,供用户使用的PCB焊盘板。

    画PCB板时注意:万能锁紧座比IC座占用空间大,要留出,否则要盖住旁边的针了。

网友:
焊盘是2通的,设计思想是,焊上一个IC芯片(DIP封装的),两旁边焊插针,用于连线连接,这样插针与IC脚之间不用再焊了。该方便的尽量方便。

网友:
三极管、电阻、电容都可以跨接的。焊盘是2通还有一个好处是增加了焊盘的牢固性。本身为单面板,单一的焊盘,焊接时间长,或焊上一个器件后(2脚的),摇动器件就可能使焊盘脱落了。有的人焊接技术很差的。

网友:
armok,辛苦了,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