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上面的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5-01-14):
大家分析一下上面的电机驱动电路。是不是可以调节Q10的b脚电阻R5来达到保护功率管的目的?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5-01-14,17:01:46编辑过

网友:
是的 可以达到限制电流的作用

网友:
对啊,R16和他旁边的那个 一般比较小。0.X 欧 . 当电机电流过大会自动保护.

楼主:
我将图纸换个清楚的,(protel的图不清楚)Q10的b脚用不用串个电阻呢?用来保护Q10,以免被大电路烧了。

楼主:
大家看看发表一下意见呀!

网友:
我觉得Q10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当某种原因是输出电流过大时,R5上的电压会使其导通,Ic10便将输入信号部分直接拉到地,而不使其流入马达.至于Q10B脚还用不用串接电阻,我觉得只要R5设置的好,就不用了吧.个人意见,忘指正

网友:
我有个想法,电机在启动时电流很大,很可能超过设定的保护值,若电路马上保护,不知会不会影响功能呢?所以在Q10和Q8的基极加个RC延时电路,避开启动那一下冲击,会不会好一点?

另外,我觉得Q1,Q7和Q3,Q4的位置应上下调转一下,我怕上面的接法管子不能深度饱和导通.

网友:
R5和R6的两个电阻建议直是1欧姆,很多的驱动器的产品都是1欧姆的,我看过很多的资料,都推荐用1欧姆的,我在开发中用的也是1欧姆3瓦的水泥电阻,原因是电阻过大会造成同样的电流在水泥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会增加  P=I2R;但是过小会导致过小的SENSE电压,U=I*R,

1欧姆是常用的值,还是保留.

网友:
http://209.41.165.153/stepper/Tutorials/MicroTutor.htm

http://209.41.165.153/stepper/Tutorials/BiTutor.html

http://209.41.165.153/stepper/Tutorials/CurTutor.htm

这3篇关于驱动器的教程,相当的不错,建议做驱动器的看一下

网友:
Q10B脚还是接一个电阻要好,要是不正常的那个电流很大时,在R5上面形成的电压就可能非常高,这个高的电压在加到Q10B脚时,又由于Q10E脚直接接地,如果它导通的时候B,E中间只有0.7V左右,中间会通过大的电流,可能会很快烧掉管子,所以我认为还是加一个好.

网友:
关于MOS管的驱动,我用的都是现成的驱动模块,比如L298,L6203,L6207....相对来说驱动要容易些.里面都集成H桥,TTL驱动,价格和4片IRF540差不多,但是电流相对要小很多.只有3A左右,而540   640可以达到10A,发热量小,但是实际中我们用1A的电流就足够了

网友:
用暂波横流,1欧姆的电阻的电压反馈到比较器,和比较器的REF 电压比较,来决定MOS的通短

楼主:
谢谢!欢迎大家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