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mp3活动下文,怎么没反映了?

楼主(2005-01-16):
刚下载了ch375lib文件库,如果后续活动要搞usb的话,mega16的1kram实在不足,所以建议使用mega128。

请尽快确定sch,pcb,再这样恐怕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to armok: 这个东东真的很费时的.   :-)

搞了这么久,硬盘IO部分才搞好(要过年了,没时间).以前是和一个朋友用DSP+CPLD搞,

现在自己搞.一个字 "难"  .

我用三个硬盘测试,分别是: 3.2G, 15G, 40G, 读出硬盘ID的TXT格式内容如下,Hex不直观:

IDE-ID: 3.2G时:

Zp~03838543        A.0D00QUANTUM FIREBALL EX3.2A                 ?9

IDE-ID: 15G时:

Z??21511922        1.0F00QUANTUM FIREBALLlct15 15                ?@?`K

IDE-ID: 40G时:

VRAE            R61EA0Maxtor 6E040L0                          ?-?@|i:@?` 俐

应能说明我的IDE口是对的吧.怪得是,读分区表时算出的硬盘容量,竟比实际的大得多:

我是从MBR的1BE处算的,按4*16B分,我的分3个区,应该对的吧.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这次就不行了.

等有时间把硬盘装到电脑里再比较,就知是哪出错了.

哪位高人要是有什么捷径,那就太好了.

MP3具体方案,也不大好定, 我觉得如下的不错,可以精简成IDE的,不过原作中程序多处有误.

用ICC-AVR编译是可以通过的(我用IAR),不知可否运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4376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380&bbs_id=1000

这个电路可以换VS1001为STA013用我给出的改过的电路.

若MP3成功了,以后可以做成VCD或DVD的,很早我就想做了,只是没有时间搞.

( 不过到时可能不完全公资料了.或是有偿的了 :-)

另外,我又想做个USB-HOST方式的,PCB板都做好了(出差途中做的PCB),可是样片375还没拿到.

现在,我的业务又好忙了,要是哪位大侠能一起参与讨论制作,将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若没人参与,那就要多些时日了.

希望各位不要拿砖头丢我哦.

谢谢.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5-01-17,23:59:08编辑过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5-01-18,00:14:00编辑过

网友:
期待中,

有一些现成的控制ide硬盘的例子,可不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
musich,大家都眼巴巴的看着呢,先把方案确定下来吧。别想那么多,先保证能通过读取硬盘数据,播放mp3,这样最基本功能实现就ok。至于usb,以后再考虑,或是PCB上留下接口就行。活动还是尽快进行的好。

网友:
也好.那你们觉得用什么MCU合适呢?

因为我已经有了两个现成的,已做好的PCB了.

一个是M64/128+CPLD.

另一个是M8515/162/51,刚做好,还没写程序.想试试256RAM的可不可以.

我不知选哪个方案才好了 :-)

我只是爱好,有空才搞一下的,现在不搞技术了,时间也不多的.

总之 >= 1K SRAM是够用了. 要是 <512 可能有点难搞.

用哪个MCU好?

网友:
不建议使用CPLD,毕竟那还需要另外学习CPLD的设计,即使有现成程序给参与活动的朋友,都存在无法使其完全了解系统构成,无法理解自己所做的东西的问题。

没用单片机做过mp3,对于MCU选型不敢乱发意见。要考虑成本,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速度是否快,效果是否好,不是考虑重点。在基本功能实现后,有能力、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自己再往更好的效果做,到时或许又可以组织个活动。

网友:
确实应该快点了

过完年大家都能动起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