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F的电压可以超过5V吗?比如12V可以吗?

楼主(2005-01-17):
AREF的电压可以超过5V吗?比如12V可以吗?

网友:
NO,得在VCC以下

网友:
这个极限再哪?6V可以么?

网友:
VCC±0.3伏

楼主:
在Atmel公司的资料上那个地方有介绍,或者明确指出来了?

网友:
肯定不能。以M16为例:

在电参数部分,给出VREF的范围是2V到VCC。

手册上明确了adc的最大输入不能超过VCC:引脚上有钳位二极管。

楼主:
这里写了不能大于VCC.

网友(2011-08-03):
当然不能

网友(2013-03-05):
XIE XEI LE 原理在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