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样的实验通过了,上位采集程序我想用DELPHI写,有哪位有好一点的建议??

楼主(2005-01-18):
由于时间不多,好不容易写好了这部分,就是ADC(仅温度),把采到的数据通过RS232发给PC,上位采集我想用DELPHI写,我第一次写串口的程序,有没有哪位用DELPHI的可以给点好的建议?

下面给出单片机的程序,原著donkey,修改xxzhang,:)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1-7 1:32:58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Temperature(int tp);

void delay_1ms(void); //函数声明,本实验中会用到这两个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main()

{

  short int c;

  init_devices();

  DDRA=0B11000000; //定义A口的PA6、PA7为输出口

  PORTA=0B10000000; //PA7口输出高电平,PA6口输出低电平

  delay_nms(5000); //延时5秒

  PORTA=0B01000000; //PB6口输出高电平,PB7口输出低电平

  delay_nms(5000); //延时5秒

  //uart0_init();

  PORTA=0B10000000;

  c=0xa8;

  putchar(c);

  PORTA=0B01000000; //PA6口输出高电平,PA7口输出低电平

  while(1)

  {

    //c=getchar();

    //putchar(c);

        Temperature(1);

        Temperature(2);

        delay_nms(100);

    PORTA^=0B11000000;

//    USART_Transmit(0xff);

//        delay_nms(50);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38.4k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L = 12;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18;

}

//ADC initialize

// Conversion time: 104uS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 = 0x00; //disable adc

ADMUX = 0x20; //select adc input 0

ACSR  = 0x80;

ADCSR = 0x86;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adc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Temperature(int tp)

{

  unsigned char tl, th;

  while(ADCSR&(1<<ADSC));

  if(tp==1) ADMUX=0x25;

  else ADMUX=0x24;

  ADCSR|=0x40;

  while(ADCSR&(1<<ADIF));

  tl=ADCL;

  th=ADCH;

  if(tp==1)

    {

          //puts("Tempurature1 :");

          putchar(th);

          putchar(tl);

          putchar(0xff);

        }

  else

    {

          //puts("Tempurature2 :");

          putchar(th);

          putchar(tl);

          putchar(0xff);

        };

}

void delay_1ms(void)//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50;i++)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n毫秒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执行n次1毫秒延时

  delay_1ms();

}

网友:
有个提议:我有Delphi写的一个电池充电器的上位机程序代码。这个代码包括完整的协议、下位机的控制、图形坐标的描点,如果我按照现在我们这个充电器制定一个协议,你是否愿意为大家写一个这样的程序?这个代码可以参考。其实只要稍微改一下代码的协议部分就可以直接使用。在学校的时候一直使用delphi来着,参加工作后就一直用VC了,delphi都忘记光了。

楼主:
好啊!可以试试,我也是在学校时用的Delphi,现在用的时间不多,应该没有问题,希望多交流!!

网友:
我一直想写个比较灵活的上位机数据处理程序,如果等我忙完这一段还没有现成的话,我就写一个。

网友:
delphi不懂啊

照顾一下

用vc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