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有没有使用过逻辑分析仪的?请推荐一款,小弟想买一台

楼主(2005-01-18):
如题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精度要求高吗,自己做一个吧。我看过一本书,北航的,作者叫黄任,书名好象是<<AVR单片机与CPLD/FPGA综合应用入门>>挺好的,上面有一个例子

网友(2009-08-27):
看看周立功(致远)的吧,型号最好还是自己选

网友(2010-03-27):
ZP和ZLG的都不错,我两款都有

网友(2012-04-06):
以前公司有一台,型号忘记了,有一大堆连接线,线上有标记线号,就是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