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S2313+VS100K mp3 player!

楼主(2005-01-20):
网上找的资料,CPU是AT90S2313,解码器是VS1001K.希望有用.

source code:

SCH:

效果:

原代码编译不了,各位看看原代码能不能编译成功?

网友:
咦,好啊,手上刚好有几个AT90S2313和一个VS1001K,也做一个来玩玩

网友:
to  elefan  可以编译通过呀。你是报什么错误?

网友:
用哪个编译器?

楼主:
TO jamesbond 詹姆斯邦德:WinAVR,我不是很会用.你能否写写编译过程?
-----此内容被elefan于2005-01-22,17:58:15编辑过

网友:
没法完成编译,因为你提供的代码里面还缺这两个文件

io.h

signal.h

sleep.h
-----此内容被cctv1于2005-01-22,19:37:48编辑过

楼主:
不会吧!WinAVR有这些文件,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
我用的是WinAVR。

我想你可能是系统环境没有正确设置有关。

1.在控制台下用“PATH”命令查看环境路径是否有关于WinAVR的正确路径设置。如我的系统是类似于这样的:

PATH=C:\WinAVR\bin;C:\WinAVR\utils\bin;C:\WINNT\system32;C:\WINNT;............

2.进入源代码路径 执行 "make" 就可以了。

楼主(2005-03-15):
谢谢指点,已经可以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