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和vs1001的MP3,存储卡有什么要求没有?

楼主(2005-01-21):
我想问一下站上的MP3,是不是什么存储卡都可以呀!只要是引脚对就行呀!不要笑话,我以前没用过它的!谢谢

网友:
就那两个日本人的方案来看,不改代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使用SD卡或MMC卡,

你可能还可以改造一下代码使之能用SM卡,就M8的硬件资源来看但估计是不能改成用CF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