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一问:为什么ICC AVR中定义的结构体分配的内存不连续

楼主(2005-01-22):
昨天在ICC AVR中,定义了结构体,内部成员比较多,一共需要32个字节的空间,可是编译完了用AVR studio一看,它们占据的不是连续的内存空间,编译数次,有的时候能占据连续空间,有的时候是割裂的两块空间,可是在赋值的时候,是连续往里面赋值的,这样如果被分配的内存空间不连续,赋值就会出错,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编译器的bug还是我编程错误,昨天折腾了很久没有解决,进度在耽搁中,求大侠赐教.

网友:
没测过,不过应该是连续的。

要不,定义共同体(联合),就一定是连续的。如果不是连续的就表明这编译器是不合格的!

可能是你看错了。

网友:
不要用AVRStudio,而要直接下到芯片中,并用串口反馈信息,或者用液晶屏显示,读出结构体中每个成员的值,看看是否正确,这样才算可以确认。ICC这样的商业化软件应该不会出这么大的BUG。多做几次测试。

网友:
如果在初始化时赋值就连续,否则

网友:
“有的时候是割裂的两块空间,可是在赋值的时候,是连续往里面赋值的,这样如果被分配的内存空间不连续,赋值就会出错”

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其各个结构成员地址怎会不连续?

再说,向结构成员赋值,又怎会出错?

网友:
把你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不大可能,至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
今天又遇到了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对于结构体和数组这样的东东,对其最大长度有没有限制?

网友(2012-12-07):
是连续的,是你指针类型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自己搞错了。

网友: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