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1K与其它的解码芯片控制来说,有什么难易之分?

楼主(2005-01-25):
VS1001K与其它的解码芯片控制来说,有什么难易之分?

楼主:
才刚刚开始MP3,好像是VS1001K控制简单些,具休想了解!

网友:
我还没用过其他的解码芯片,但就vs1001k来说还是很方便的,

写好指令,只要把数据往里面丢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我觉得vs1001k的寄存器很少啊~~~~用起来不够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