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脑并口与AVR输入输出切换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5-01-25):
我想用VB编一个程序(通过winio.dll操作并口),通过电脑并口和单片机输入输

出数据,但是如果对并口输出了一个数据后,想再通过并口读入一个数据,那么

在读入数据之前,该如何对并口设置呢?51和AVR等MCU都好办,置1或置输入方式

即可,但是对PC并口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介绍的。我担心连接的引脚发生一个上

拉一个下拉,电流会不会很大,烧个把MCU我不会太心疼,但是烧坏PC的并口,那

麻烦就大了,所以请教大家了。

这里谢了先!

网友:
LPT的输出与输入地址不同,直接对地址操作就行.

LPT的模式不同,其地址也有所不同.在标准模式中,只能是8位输出,4位输入,与控制线.

楼主:
谢谢ant.不过不是很明白,看来还要多找点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