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采购到小一号的四位LED,尺寸已经上传

楼主(2005-0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等你的LED数码管,另外你的8x8点的LED尺寸也比我使用的大,我使用的边长为20cm的,是否还要改动?

    PCB基本布好,就等两个LED显示部分了,接下来调整和布电源、地线了。先给大家看看,提提意见。

   基本为单面布线,右边部分未完,为LED数码、LCD、8x8 LED、JTAG口和AD的模拟供电。明天给你PCB图,你对一下器件实物尺寸。

   ISP你能否找人布PCB?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1-26,21:14:04编辑过

网友:
8*8 的就使用你手上的吧,地方还是有的。尺寸是否就是你贴上去的?

    另:你使用的两种LCD的尺寸、引脚定义、排列及实物图?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1-26,21:24:06编辑过

网友:
LCD的引脚和尺寸我必须要的,我设计方案为:使用LCD时,将LCD插入,正好把LED数码管盖住了,这样板的面积可以减小,因为使用LCD就不用LED数码管了。

   我只剩右面的PCB没有布完,全部布完后才能布电源和地,以及边框。这是一个细活,布的好的话,使用方便。

网友:
3310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