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tiny26L通用串行接口USI中TWI编程例程

楼主(2005-01-27):
看了ATtiny26L通用串行接口USI,感觉很怪异,功能虽多,但不知TWI两线同步数据传输主从设备有什么好的方法,有用过的能否给个例程???

谢谢!!!

HotPower@126.com

网友:
"TWI (I2C) Example using Attiny 26 as Slave"

刚好看见,摘自以下网址

http://www.avrfreaks.net/

楼主:
非常感谢testcode,刚编译通过...

T26L容量就是有些小,这个程序就用了714个字节...

真心感谢...

网友:
是的,如果速度不是要求很快,可以试一下以下例子

摘自以下网址:

http://www.avrfreaks.net/

楼主:
谢谢testcode!!!

http://www.avrfreaks.net/有关T26L的问题一共有6页,有本主题的例程只有2个...

不知testcode的这个armok0136142.zip如何???

armok0136142.zip打不开,好像有病毒???

谢谢!!!

网友:
//From I2C.h

extern        void i2c_stop(void);

extern        void i2c_send(uc data);

extern        uc i2c_receive(uc end);

extern void i2c_set_addr_r(uc addr);

extern void i2c_set_addr_w(uc addr);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define QUIT            1

#define CONTINUE        0

/////////////////////////////////////////////////////////////

//From I2C.c

#include <io.h>

//You should edit only the next three defines:

#define        SDA        PD5

#define        SCL        PD6

#define        I2C_PORT_SDA        DDRD

#define        I2C_PORT_SCL        DDRD

//Shortcuts to the pins

#define        SCL_1        cbi(I2C_PORT_SCL, SCL);

#define        SCL_0        sbi(I2C_PORT_SCL, SCL);

#define        SDA_1        cbi(I2C_PORT_SDA, SDA);

#define        SDA_0        sbi(I2C_PORT_SDA , SDA);

#define dly()        i2c_delay();

#define        RELEASE_SDA        cbi(I2C_PORT_SDA, SDA);

//READ or WRITE operation/request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whether we want to continue the read operation

#define        QUIT                1

#define        CONTINUE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

void error(void)

{

        //As we don't have external eeprom,  read data from the internal EEPROM

        //Should write it later

        //

        //Should be defined as apropriate

}

//Some experiments needed here

void i2c_delay(void)

{

        uc i;

        for(i=1; i<5; i++);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1

        SCL_1

        dly()

        SDA_0

        dly()

        SCL_0

        dly()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0

        SCL_1

        dly()

        SDA_1

        dly()

        SCL_0

        dly()

}

void i2c_send(uc data)

{

        register uc i;

        for(i=0; i<=7; i++) {

                if ( data & 0x80)

                        SDA_1

                        SDA_0

                SCL_1

                dly()

                SCL_0

                dly()

                data = data << 1;

        }

        RELEASE_SDA

        SCL_1

        dly()

        if( bit_is_clear(PIND,SDA) ) {

                SCL_0

                dly()

        } else

                error();

}

uc i2c_receive(uc end)

{

        RELEASE_SDA

        uc i,data;

        data=0;

        for(i=0; i<=7; i++) {

                SCL_1

                dly()

                data <<= 1;

                if(bit_is_set(PIND,SDA))

                        data++;

                SCL_0

                dly()

        }

        if(end==CONTINUE)        //Set ACK

                SDA_0

        else                         //Set NO ACK

                SDA_1

        SCL_1

        dly()

        SCL_0

        dly()

        return data;

}

//Some useful functions  for 24C04

//Setting the addres and the type of operation (READ/WRITE)

//These are needed to set the internal latch of the memory

void i2c_set_addr_r(uc addr)

{

        i2c_start();

        i2c_send(0xA0); //WRITE address

        i2c_send(addr);        //Write internal memory latch

        i2c_start();

        i2c_send(0xA1); //Set to READ

}

void i2c_set_addr_w(uc addr)

{

        i2c_start();

        i2c_send(0xA0); //WRITE address

        i2c_send(addr);

}

楼主:
谢谢testcode!!!

我想I2C多MCU通讯...【5楼】例程不行,【2楼】正在研究...

主要T26L容量太小,不太满意...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试Attiny2313?

有完整的USART,也可以多MCU通讯。

楼主:
关键是需要T26L的部分功能,而Attiny2313可能不行吧...

今天下午用C++封装了USI类,还未通过硬件测试...

非常感谢testcode!!!

楼主:
已通过硬件的双向通信...

郁闷呀!!!老外的C程序就用了714个字节...,我用C++封装了USI类、ADC类和PWM类也不过1K字节。

真不敢相信C++有如此本事,通过硬件测试后--服了...

看来我没选错GCCAVR C++...

网友:
用Tiny26 L就是要惜字如金,我以前就说个TINY26 好就是好,最头痛是空间少,

看来楼主是有所体会啦。所以要精简代码......

网友:
landem_2004你tiny26用在什么产品上?我调例程调的快没脾气啦!

网友:
做冷库温度控制器。

楼主:
刚调完PWM和ADC模块,感觉T26L就是和“人不一样”,...

就是害怕容量问题...不过我用C++封装了PWM,ADC,USI才用了1K不到,再干些别的事情

看来问题不大。

网友:
听朋友说他们公司TINY26L批量能做到6块出头,这样的话TINY26L还有点前途哦!

网友(2005-03-26):
請教ATtiny26L的USI通訊

    大家好!我剛用ATtiny26L不久,手冊上USI通訊部分看的是迷迷胡胡的。不知它的兩線模式到底該怎樣用。只調的SCL上有波形,而SDA上卻沒有數據輸出。那位用過的高手能否給段代碼。主從模式。最好是漚編寫的!!!!!!!謝謝!!!!!

楼主(2005-12-03):
现在Tiny26L只有5元左右了,看来当初的选择T26L和选择GCCAVR都是正确的.

虽然M16L等也能凑合满足我的设计要求,但M8L+T26L的组合还是比单片M16L好些.

这样分工明确,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但就是长线通讯较头晕.

网友(2006-12-27):
把酷帖顶起!把酷帖顶齐!

网友(2009-01-21):
还有人关注么?

我的tiny26从机用下边的这个例程没通过,主机总是收不到ACK,谁能帮帮我啊!!!!

"TWI (I2C) Example using Attiny 26 as Slave"

刚好看见,摘自以下网址

http://www.avrfreaks.net/

网友(2010-06-24):
回复 楼主:

mark 学习了

网友(2011-03-31):
这个好像不是用TWI方式读写的24C02,有用USI的TWI方式读取24C02的例子吗?

网友(2012-01-14):
刚好公司项目用上这个,谢谢了!

网友(2012-02-13):
不知道为什么,我使用此例程,发现数据转送总是会左移1位!

网友(2013-06-04):
看看啊,最近刚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