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电遥控IC选型

楼主(2005-02-01):
大家好!

我最近在做一辆电动小车,用两个从废旧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步进电机驱动。

现在涉及到无线电控制的问题:

1. 直接用无线电遥控器进行控制(比如前进,后退,左右转等基本功能)。

2. 用计算机软件(图形界面)通过串口对小车进行控制。

但是我连一点无线电遥控的知识都还没有。

在网上找了一下,有用nRF401,nRF402,nRF9E5,nRF905等各种芯片的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有的文章讲到还要对nRF9E5写程序?难道又要买个编程器不成?

大家说用哪一种IC简单并且不失可靠性,并且在深圳能买得到?

总之,是有好多地方不懂,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我一下,免得我走太多的弯路!

任何答复都会对我的帮助的!

提前谢谢!
-----此内容被atommann于2005-02-01,09:42:59编辑过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最简单的315Mhz模块就行了,几元钱

网友:
nRF401,402没那么好用,要自己纠错,很难搞的,讯通都是推荐nRF9x5了。

nRF905功能很好,自带CRC校验,载波检测,4字节地址,收发各有32字节FIFO,SPI接口。

nRF9E5在nRF905的基础上增加51核心,带4x10bit ADC,UART,PWM...当然要编程了max4K。

32L QFN 5x5mm封装,比指甲还小,只能去讯通卖他的PTR800模块,不便宜喔!不过用起来应该很爽。

都是半双工的,开阔地100m距离。

如果要玩远距离,搞个大功率的一收一发,单工通讯,不过,自己做,很难调试。

网友:
自己做的话编解码简单,但高频部分不好搞。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答!

这星期一放假我就去赛格买阿莫推荐的PT2262/2272(但愿很好买到,贵不贵?)

买回来焊好调试!

nhdcd推荐的315MHz的模块不知道哪儿能买得到?

HJJourAVR的解答解除了我心中的一些迷团,我想如果我用nRF905而不是nRF9E5应该就不用写程序了吧!直接用AVR单片机控制,用来搞无线数字通讯,行不?

谢谢你们!

楼主:
哦,我是在自学单片机(以前从来没有弄过电路的)

电路图也不会画,我的电路都是用万能板搭建的.

以后再学做PCB,先把原理性知识搞懂.

网友:
atommann:

   你还没入门,就先玩着PT2262/2272的成品模块吧,高频电路复杂得很。

阿莫:

   要玩就玩 数字比例遥控+LCD,追上日本的Futaba了。

   两个不同频的单工组成全双工就可以玩图片传输。

   nRF905不用曼切斯特编码,通讯速率可达100Kbps,比其他数传芯片好多了。不过没有单收单发的版本。

网友:
还没呢,想了好久---自己做个遥控器----没信心搞好高频。

现在手上有客户的4块PTR8000模块(nRF905芯片),是用来测试无线通讯的。

做比例遥控不难,特别是用M16,8比例通道。

图像很难,速度不够啊!静态图片也要用低速打包传输才行。

阿莫想搞航拍吗?网上有人搞过,不过我很久没去模型的论坛了,不知道后来怎样了。

楼主:
刚刚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深圳有一家Nordic的代理商,他们有现货.

我准备这星期去买,不知道他们卖不卖给我?

http://www.iclist.net

我也先去买一个成品吧,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做一个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谢谢HJJourAVR,谢谢阿莫!!

网友:
别单买芯片,

1.封装太小了,很难焊接的。不便宜,焊坏了心疼。

2.纵然焊上去了,也未必能工作,天线的设计很重要。

要是模块的价格你可以接受的话,就买模块吧。

讯通好像是Nordic的中国代理

     http://www.freqchina.com

北京:    010 -64390486 64390487  传真:010 -64390487

哈尔滨:  0451-82280516 89733517  传真:0451-82280516

深圳:    0755-26404099 26311452  传真:0755-26404099

电子邮件:sales@freqchina.com

要不先学的PT2262/2272(便宜),以后再玩HighTech的。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帖子,阿莫的航拍作品怎么没传个照片上来?

无线图像是2.4GHz的,带宽够,理论1Mbps。

315M,433M,868M,915M,2.4G 频段都是免费的,不过,功率不允许过高,门铃用得多。

航模的频率好像是27MHz,49MHz,72MHz,2W功率都没问题。

网友:
MC3361/MC3362

MC3371/MC3372

高档的我用过RFW100,3M码率

www.rfwaves.com

网友(2005-03-24):
Grant!

MC3361/MC3362

MC3371/MC3372

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哈哈,这个我最在行了.我前几天抄了一块遥控板,PCB明天可以拿了,其他的元器件都买到了.楼主应该说的是解码编码芯片,

这个芯片我也是昨天刚领到的,早上打的电话,下午就领到了样片,因为工厂在杭州,我也在杭州,直接去拿拿就行了.

这个芯片的产生厂商很多的,有PT公司的(很贵,不过有贵的道理,可靠)

据我所知杭州有两家,江苏有一家,广州有一家;

型号:TX-2  RX-2

  或者PT ***

http://www.silan.com.cn/cpfb/product.asp?cp_class=遥控玩具车电路

http://www.chinarisong.com/eBusiness/GB/product.asp?typeid=15735746&type=遥控车系列IC

http://www.pti.com.cn/RCCar.asp

还有一个型号忘记了,都是兼容的,型号名字不一样,但是内核都是一样的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3-24,14:11:17编辑过

网友:
可用单片机解码。

网友:
Nordic的中国代理好像只有迅通一家,它们贼黑,好多芯片都不零卖,非得买模块,又贼贵,上回我用nRF24E01,非得签公司合约才给Nordic提供的应用例程序;

假若只想自己做着玩玩,成本确实有点高。

做玩具电动车,我想成本是一个亟需考虑的因素,由于你的控制功能比较简单,

所以我建议直接用一片单片机来解码同时控制马达的动作,RF方面可以直接购买现成的模块!

或者直接买集成了PT2262/2272编解码器的RF模块,市场上大把大把!

网友:
搞无线数据通讯还是用无线模块好些...

网友:
我在北京 通讯的代理,在知春二楼,可以零卖的,401的模块最便宜80,其他的130以上

网友:
码速不是很高<30Kbps可选TI的TRF6900

900MHz频段

FSK/FM调制方式

DDS+PLL数字式频率合成器

半双工

零售约40---60

.......

网友(2005-06-04):
315MHz模块到哪里能买到啊  请你门告诉我一下 好吗

网友:
这里就有.

http://351m.9523.com/315m/rfn.htm

网友(2005-07-22):
南京433发射+接收 模块11.00 PT2272 +PT2262=4.00 看来还挺便宜,我测试OK了,接下来想自己做PCB,不用模块了,应该PCB设计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忘了讲是超再生,超外差的贵些,可靠但<3m就可能挂

网友(2005-10-24):
MICRF506

410MHz—450MHz 工业科学医疗(ISM)频段单片收发器

概述

Micrel公司日前宣布推出一款单芯片FSK收发器——MICRF506。该器件是为在非许可使用的433MHz ISM频段中运作而设计的。这种芯片支持最高200kbps的数据速率,是Micrel最近推出的覆盖低UHF频段的RadioWire系列的一部分。这种芯片所针对的是汽车、警报与安全、遥测系统和个人区域网路(PAN)以及先进的玩具市场。这种IC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应用,其中包括煤气、水和能源的计量;家庭、屋宇及安全监视器;工业监督、无线耳机和体育设备;遥控和游戏控制器。

MICRF506正在进行样品试验,上市后价格定为每千只4.50美元起(仅供参考)。MICRF506是一款高集成器件,采用5×5mm MLF封装形式。这种芯片还有一个完全集成的T/R转换、一体化时钟恢复电路以及数码芯片剪裁功能。MICRF506有一个可用于跳频的可完全编程PLL、可编程发送功、低能耗以及更长的电池寿命。

MICRF506是一个真正的单片频移键控(FSK)收发芯片,专门为半双工、双向射频(RF)链接而设计。这颗多通道FSK收发器是设计应用于符合北美联邦通讯委员会15.247和15.249节以及与北欧通讯标准协会规范的EN300 200节的UHF射频设备。

MICRF506的其发射器由锁相环(PLL)一个频率合成器和一个功率放大器组成。频率合成器由一个压控振荡器,一个晶振,两组预换算装置,可编程分频器和一个相位检测器组成。环路滤波器无源线路非常简单,使用外置方式可以增加灵活性。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能被编程为七种水平。一个锁存电路检测锁相环何时上锁。在接收模式,PLL合成器产生本振(LO)信号。给出本振信号的N,M和A值存储在N0,M0和A0寄存器中。

MICRF506的接收器是零中频(IF)类型的,它使得使用低功率集成低通滤波器进行通道滤波成为可能。接收器由一个低噪放大器(LNA)组成。LNA驱动一对正交信号。正交信号对的输出以正交的相位馈给到两个相同的信道中。每个信道都包含一个前置放大器,一个三阶Sallen-Key RC低通滤波器和一个限幅器组成。三阶Sallen-Key RC低通滤波器它用于保护后面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免遭相邻信道的强烈信号的影响。主信道滤波器是一个开关电容进行的六极椭圆低通波器。Sallen-Key RC滤波器能编程到四个不同的频率:100KHz,150KHz,230KHz,和340KHz。I信道和Q信道输出都被调制并产生一个数字输出。

解调器检测I信道和Q信道的相对相位。如果I信道信号落后于Q信道,FSK音频高于本振频率(数据“1”),如果I信道信号领先于Q信道,FSK音频低于本振频率(数据“0”)。接收器的输出可以在DataIXO引脚端获得。一个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线路可以指示接收到的信号水平。

特点:

• 真正单片收发器                            • 数位同步

•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                    • 收发功率管理

• 电源待机功能                              • 参考晶振调谐能力

• 基带波形裁剪                              • 三线颗编程串行接口

• 寄存器回读功能

应用

•远程测量                                   •遥控测量

•无线控制器                                 •遥控数据重发器

•遥控系统                                   •无线MODEM

•无线保安系统

产品特点 :

◆FSK双向半双工收发一体

◆完全可编程控制的锁相环

◆发射功率编程可调(7级)

◆集成收发切换电路

◆数字自动调谐功能

◆完整的时钟恢复电路

◆RF频率编程可调,可跳频通讯

◆SPI数据接口

模块技术指标:

◆RFIC:MICRF506BML

◆发射功率:10dbm

◆发射电流:20mA

◆灵敏度:-112dbm

◆接收电流:10.5mA

◆数据速率:编程可调,最大200kbps

◆工作频率:433.92MHz(编程可调)

◆模块尺寸:24.0mmX19.0mm

应用领域

◆无线数传,车辆安防,工业控制,数据采集,无线232接口,无线485接口等

◆无线抄表,区域寻呼,无线调制,无线耳机,无线点菜,无线接入系统等

管脚定义:

    管脚编号   管脚名称   管脚功能

1   LD   PLL锁定信号输出

2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3   DIO   数据输入输出

4   DCLK   数据时钟

5   SCLK   编程时钟

6   IO   编程数据输入输出

7   NC   未用

8   CS   片选信号

9   GND   RF模块地

10   RFVDD   RF电源正

联系人:杨先生13077815298,email:jim_yang@tekall.com。

网友(2007-09-18):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对2.4G无线语音传输模块对.由Nordic公司nRF24L01的芯片及ATmega88(MLP封装)及XE3005语音IC.开发资料齐备.
因为这是公司领导怕将内部的fireware破坏,暂不允许我通过SPI接口编程.
我自己也是初次接触无线模块,尤其是传输语音.所以经验谈不上,这次讲到这里,也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交流经验.如果需要什么资源,如不涉及公司内部机密还是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期待大家参与无线语音传输技术的学习探讨之中.

网友:
请问, 阿莫有pt2272的解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