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 STA013 及 TDA1548 这种组合的MP3?

楼主(2005-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用过。

TDA1548是DAC吧?那就跟MCU的程序没多大关系。

你弄到样板了,自己听一下音质,好听就杀。

MP3项目如果搞USB(主从)+CF(即兼容硬盘)的话,我就跟了。

网友:
TDA1548 datasheet 就找到了。点击此处打开TDA1548.pdf

没仔细看,猜想跟其他(VCD)DAC的接法差不多。

Easy application

· Only first-order analog post-filtering required

· Headphone amplifiers and digital filter integrated

· Component saving common headphone output

· Selectable system clock (SYSCLK) 64fs, 256fs or 384fs

· 16, 18 or 20 bits I2S-bus or LSB justified serial input format

· Input pins suitable with 5 V low supply voltage interfacing

· Small package (SSOP28)

· Single rail supply (3 V)

High performance

· Superior signal-to-noise ratio

· Wide dynamic range

· Continuous calibration digital-to-analog conversion combined with noise shaping technique Features

· Low power dissipation

· Digital volume control

· Soft mute

· Digital tone control (Bass Boost and Treble)

· Digital de-emphasis

· Analog control of digital sound control functions.

网友:
没听过,不知怎样,不过比4334+AMP应该方便些, 少了许多RC.

网友:
STA013 与 CS4334 的组合,音质的确是比 VS1001要差一点。 主要表现在低频段力度不够。

网友:
但是TDA1548的外围好复杂用万用板做太复杂了,要是pcb的话还好!

网友:
armok:  可以呀.只要大家中意就OK. 用什么作DA,对程序几乎没什么影响的.

我搞了好久013+4334 结果通电就是吱吱声. 013的程序是网上下来的,一个字都没敢动.

这两天搞得我头晕晕眼花花.本打算第一个做出来,Show一下的,看来...

今天,有个朋友在旧货市场帮我用60RMB搞了个MP3.可以插卡的.声音还行.

乖乖,真是牛,我的两个 "555"牌 SIZE AA  电池没顶三个钟.

打算有空再拆开看看,要是013/5或1001就好了.

贴张图先:

图片一

图片二

网友:
我去年3月40元买的一个MP3,插SM卡的,用来作医学研究。

里面是  ST(MCU)+ FFPGA + 2X16M FLASH + MAS3507(MP3解码) + DAC3550(DAC)

(西门子6688手机里的MP3是一样的,6688的MP3效果是我听到的MP3最好的--自己调过参数)

网友:
居然便宜到40元,拆零件也不止这个价了。

海关罚没?

赃物?

网友:
to fsclub : 请问6688的MP3  自己怎么调参数?

网友:
旧东东有时也能捡到宝的哦.

网友:
当然是二手的旧机了。还是插SM卡的。里面的IC不下15个,还有液晶,但那个液晶的资料没找到,是台湾产的。

整机是韩国产的,电路板的做工很不错,但外壳差一些。

机机本身应该是好的,但是由于没有数据线,不能往机机里的FLASH写数据,另外,由于它使用的SM卡的文件系统不是FAT,也不是FAT32,而是与网上最早出现的那个日本手工用细线焊的90S8515+MAS3507+DAC3550的那个MP3是一样的。所以,我专门买了一个32M的SM卡也没用上。

另外,关于调6688的音色:

这个补丁是6688补丁在中国的祖师COOLLANG写的,用V_KLAY写入6688中,我把2A1C92刷成下面的代码,就感觉MP3在低音和高音上很好了(6688的MP3界面上有四级高低音共16种组合,这些都是后来写的补丁,原始的5508版只有一种高低音可选)。

对6688感兴趣,可以到这里,你可以发现6688已经被搞得不再像一个手机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甚至做出了定位软件(用基站ID和区域ID),还有把一卡多号写到手机的固件中,实现不换卡(不是用877加读卡器读写KI码的,第二个KI写到了手机固件里...),俺还做了一个给6688加和_弦的电池...:

http://bbs.dbsjw.com/list.asp?boardid=35

2A1C92: 007002000028040000C0030000380500     007002000090F3FF00E0C5CC00700600:

附上coolang的音色调整完美版:

    ;*** 更多音色调整 v2.2 完美版 ***            over      y

    ;作者: SL456688i & Cool_lang

    ;修改: bensonz  整理:RainMoon  03.07.12

    ;适用: v5508

    ;这个补丁是在整理总和了目前所有有关音色调整的补丁,

    ;你可以Undo以前的版本,确信复制、粘贴无误的话也可以强刷

    ;增加两种高音和低音,可以听到更重的低音,而且音色可自己调整。

    ;从2A1C92开始的是四种低音的参数。每种是一个DWORD。比如00700200是第一种。

    ;每种里有两个组成,分别是HWord和LWord。在这里LWord = 7000 ,HWord = 0002。

    ;我调整是发现HWord的作用较大,我把最低音调为7,调为8时就不起作用了。

    ;而2A1CA2开始是高音。大家自己调整吧,

    ;在设定中我保留了前两种,后两种是新加的。这样可以听得出改变的效果来。

    ;音色调整、指示快捷键

    ;2-标准音调(低音); 1-低音1;4-低音2;7-低音3

    ;8-标准音调(高音); 3-高音1;6-高音2;9-高音3

    ;5-音色指示 显示在左右的动画下面,数字0-3按上表顺序显示当前的音色设定 左-低;右-高

    ;三种音调调整时还是只显示低音和高音,

    36C1CC: EA00FEC3 FABFB800

    1F00B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46F131003D10E01CDACA841BDACACC1B

    1F00C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2D03E6FD95040D02E6FD8A07E01CDAE6

    1F00D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0805FAD6FEC346F132003D07E00CDACA

    1F00E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841BDACACC1B2DF00DEC46F133003D09

    1F00F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E01CDACAA21BDACAD81B2DE6E6FD9604

    1F0108: FFFF 0DE5

    1F010A: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46F134003D07E02CDACA841BDACA

    1F011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CC1B2DDA0DD646F136003D09E02CDACA

    1F012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A21BDACAD81B2DD0E6FD96040DCF46F1

    1F013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37003D07E03CDACA841BDACACC1B2DC4

    1F014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0DC046F138003D09E00CDACAA21BDACA

    1F015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D81B2DBAE6FD96040DB946F139003D09

    1F016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E03CDACAA21BDACAD81B2DAEE6FD9604

    1F017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0DAD46F135003DADDACACC1BC08EE07C

    1F018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06FE0D02E6FD2B00DAB304DFDACAD81B

    1F0198: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C08EE6FC580006FE0D02E6FD2B00DAB3

    1F01A8: FFFFFFFF 04DF0D97

    2A1B24: 4921FD03E114 4923FD03E134

    2A1B10: 4921FD03E114 4923FD03E134

    2A1B84: F01C4921FD01E112E6003200 E6003200F3F2852FF01C6923

    2A1B90: E6FCB038F7F2852F F7F2852FE6FCB038

    2A1BA2: F01C4921FD01E112E6003200 E6003200F3F2862FF01C6923

    2A1BAE: E6FCB038F7F2862F F7F2862FE6FCB038

    2A1C48: 3D 0D

    2A1C0A: 3D 0D

    2A1C92: 007002000028040000C0030000380500     007002000028040000C0050000380700

    2A1CA2: 0060010000EC02000060010000EC0200     0060010000EC02000060040000EC0500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2-04,16:46:5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