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研究了CF卡的操作,取得一些成果,不敢独享,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05-02-04):
首先show出我的实验板(ATmega8515):

下面给出我的CF卡连接原理图:

其中信号CFCEn是由一片74VHCT138选出的,在我的实验板中,选中的地址是8000-8FFF。

下面两个是我研究时参考的文档,其中一个是CF卡官方Datasheet,一个是TrueIDE方式访问CF卡的应用文档:

然后是具体操作过程(这里使用了我自编的COM Monitor和AVR程序,利用类似Debug的命令在PC端进行调试):

sre 1 : 表示使用外部SRAM

wr 8100 01 : 把0x01写到地址0x8100,按照上面的原理图连接的话,地址0x8100是CF卡的Feature Register(特性寄存器),写0x01表示使用8位方式传输数据,具体见Datasheet

wr 8700 ef : 地址0x8700写入时表示命令寄存器,命令0xef功能是设置CF卡的Feature,具体见Datasheet

rd 8100 : 读取地址0x8100,地址0x8100在读取时为错误代码寄存器,如果读得0表示命令成功

wr 8200 01 : 地址0x8200表示每次操作的扇区数目,在这里,每次操作一个扇区

wr 8300 01 : 地址0x8300表示扇区号,这里我访问的是1号扇区

wr 8400 10 : 地址0x8400为柱面号低位,这里我访问的是16号柱面(0x10)

wr 8500 00 : 柱面号高位

wr 8600 a0 : 地址0x8600低4位为磁头号,这里我访问0号磁头,高4位用来表示驱动器特性,这里高4位为1010表示CF卡是主盘(Master),采用磁头/柱面/扇区方式访问(除此以外可以选择LBA方式访问),具体见Datasheet

wr 8700 20 : 执行指令0x20,即读扇区指令

rd 8100 : 读错误代码寄存器

rd 8700 : 地址0x8700在读取时为状态寄存器,这里读得58表示CF卡已经Ready,且需要Data Request,具体见Datasheet

设置好访问的位置和指令后,就可以访问数据寄存器0x8000来获得数据了。这里读取0x8000-0x80ff的数据,就是扇区的前256字节(其实访问0x8000-0x80ff就是访问256次0x8000,理解了原理图的话就会知道)。

然后再来一次读取0x8000-0x80ff,得到扇区的后256字节。整个扇区全部读出。

网友:
板子很美丽,调试工具不配对。

网友:
自编的COM Monitor和AVR程序能给大家学习一下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TrueIDE方式访问有什么特点?

楼主:
以我的理解,TrueIDE方式的好处是不需要373之类的锁存器,只需单片机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直接连接即可,只有3条地址线,对应CF卡8个地址,10个寄存器。而I/O模式和Common Memory模式用起来自由度大一些,但访问寄存器的同时,还需要较多的地址线,需要锁存器辅助。

TrueIDE方式操作是以扇区为最小单位,每次至少操作一个扇区。如果需要读取具体到某个扇区中的第n个字节,而又不想使用一个512字节的数组的话,可以这样操作:先空读n-1次数据寄存器0x8000,再把数据寄存器0x8000的值取出到你的变量。但是写入操作的话就只能整个扇区写入,不能具体到字节。

那个COMMonitor是我自编自用的,所以界面比较差,请hotpower推荐一个较好用的调试工具。那个AVR程序现在只有rd、wr、lst三个功能,等我完善后再拿出来。

网友:
咦,qwernet 小俊 好像没有申请我们的MP3 芯片样片?

有兴趣吗? 如果有的话,发一下邮件给我: 13902245677@21cn.com 附上你的地址,我这两天就能用平邮寄给你。

楼主:
谢谢armok的好意!

不过我之前已经买了一片STA013并在TI申请到了音频DAC(内置放大器),我就不浪费你的资源了(早知这样我就不买了,花了42元,呜呜呜~~~~~) 预祝大家这次的MP3制作活动能完满成功!

网友:
呵呵,42元一片 STA013 ? 真的超贵呢。

网友:
"等我完善后再拿出来",太好了。等待ING

网友:
小俊

看了你的程序啊

先谢谢了

不过里面有两个函数看不懂

是inb()

和outb()

你还有它们的源代码啊

楼主:
inb()和outb()是在sfr_defs.h里面定义的宏,你可以打开这个头文件看看是怎么定义的。

这两个的作用分别是从某个地址读取1个字节和把1个字节写到某个地址。

类似的还有inw()和outw(),这两个是读、写1个字(2字节)。

网友:
xiexie

我用的是icc,没找到这个头文件啊

你是不是用winavr啊,还能把那两个函数的代码发给我啊,

谢谢了

我的邮箱

wq3116@vip.sina.com

-----此内容被wowo于2005-02-22,13:06:33编辑过

-----此内容被wowo于2005-02-22,13:09:24编辑过

楼主:
你用*(volatile unsigned char *)(地址)来访问也可以啊。读的时候就读这个值,写的时候对它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在这个工作模式下,cf卡象是扩充的ram,我以前没用过外扩ram,所以我想看一下源代码

看看时序是这样的

新手

没办法的

好多东西不懂

网友:
请问

   小俊

你程序中有用到几个连续的outb()

我想问一下,通过什么来判断前一个写寄存器或读寄存器操作已经完成

楼主:
你所指的几个连续的outb()是不是指设置寄存器的那几个?那是不需要判断是否完成的,因为写入时WRn引脚拉低后再升高,就完成的一次写入过程,这跟写外部SRAM是一样的,只要写入时序符合要求,写入就能成功。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我要写8600

地址线上先输出8600

然后wr拉低

数据线上写要写的东西

然后wr拉高

就完成了啊

楼主:
实际过程是这样,但不需要自己完成。你直接向0x8600读写就可以了。至于地址、数据的输出、读、写电平是由avr的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的。可以参考一下Datasheet里面的时序图。

网友:
小俊

还能把cf卡的封装发给我啊

还有电源插孔的

那个d12还容易买啊

我想先把它画到板子上

网友(2005-10-25):
小俊

能不能把你的CF卡的“元件库”发给我一份呀?我有点懒的画了,谢谢你

我的邮箱:e_leeman@yahoo.com.cn

如果你愿意,建议直接发到论坛里,相信不少人需要这东东,谢谢:P
-----此内容被e_leeman于2005-10-25,22:51:03编辑过

网友(2007-09-12):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好像现在做CF卡的人很少了,求助一下,我用51扩展RAM来做,但是没成功。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我的图有没有问题呀?然后就是各个寄存器的地址怎么算呀?

网友:
仅从图中可以看出,假设SDCE和CE都是低电平有效,无关位用0表示。
6116的地址范围是:0x4000~0x47ff;P2.7=0;P2.6=1;
CF CARD的地址范围是:0x8000~0x8007;P2.7=1;P2.6=0;

网友:
谢谢tiker 田开坤的关注,我现在测试6116能正常工作了,但是CF卡一直不能就绪。程序如下:
//CF.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ATA_REG XBYTE[0x8000]
#define Features XBYTE[0x8001]
#define SEC_COUNT_REG XBYTE[0x8002]
#define SEC_NUM_REG XBYTE[0x8003]
#define CYL_LOW_REG XBYTE[0x8004]
#define CYL_HI_REG XBYTE[0x8005]
#define DRV_HD_REG XBYTE[0x8006]
#define STATUS_REG XBYTE[0x8007]
#define COMMAND_REG XBYTE[0x8007]
#define SECTOR 512
void CF_Read(ulong sector,uchar *buffer);
void CF_Write(ulong sector,uchar *buffer);

//读写子程序
#include <CF.h>

void CF_Write(ulong sector,uchar*cfbuf_add)
{
    uint i=0 ;
    uchar temp=0 ;

    if((STATUS_REG&0x02)!=0x02)
    {
        while((STATUS_REG&0xf0)!=0x50)
                P1=STATUS_REG ;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里就停住了
        //CF等待就绪
    }

    SEC_COUNT_REG=0x01 ;
    //写的扇区数为1
    SEC_NUM_REG=(sector&0xff);
    //要求读写的扇区低字节
    CYL_LOW_REG=((sector&0xffff)>>8);
    //要求读写的扇区中间字节
    CYL_HI_REG=(sector>>16);
    //要求读写的扇区高字节
    DRV_HD_REG=0xe0 ;
    //选择LBA模式
    COMMAND_REG=0x30 ;
    //命令字,写扇区

    if((STATUS_REG&0x02)!=0x02)
    {
        while((STATUS_REG&0xf8)!=0x58)
                P1=STATUS_REG ;
        //CF请求发送数据
    }

    //写一个扇区512字节
    for(i=0;i<SECTOR;i++)
    {

        temp=cfbuf_add;
        DATA_REG=temp ;
    }

}

void CF_Read(ulong sector,uchar*cfbuf_add)
{
    uint i=0 ;
    uchar temp ;
    if((STATUS_REG&0x02)!=0x02)
    {
        while((STATUS_REG&0xf0)!=0x50)
                P1=STATUS_REG ;
    }

    SEC_COUNT_REG=0x01 ;
    SEC_NUM_REG=(sector&0xff);
    CYL_LOW_REG=((sector&0xffff)>>8);
    CYL_HI_REG=(sector>>16);
    DRV_HD_REG=0xe0 ;
    COMMAND_REG=0x20 ;

    if((STATUS_REG&0x02)!=0x02)
    {
        while((STATUS_REG&0xf8)!=0x58)
                P1=STATUS_REG ;
    }

    for(i=0;i<SECTOR;i++)
    {
        temp=DATA_REG ;
        *cfbuf_add=temp ;
        cfbuf_add++;
    }
}

//CF测试
#include <CF.h>

uchar code Dat[512]="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char xdata buf[512] _at_ 0x4010;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i,j;
    for(;n;n--)
    for(i=0;i<50;i++)
    for(j=0;j<124;j++)
    ;
}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10);
        CF_Write(0x0040,Dat);
        //P1=0xF0;
        CF_Read(0x0040,buf);
        while(1)
        {
                for(i=0;i<SECTOR;i++)
                {
                        P1=buf;
                        Delay(30);
                }
        }
}
请各位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2008-06-19):
嗯~真的还不错啊,过两天休息,我一定买东西做一下

网友(2010-12-15):
卡号多啊,SD,CF。。。

网友:
楼主,装CF卡的器件一般叫什么名字,封装呢,有无现成的?(前天下了一个,不知如何?)

网友(2012-02-20):
先mark一个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