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tiny2313代替90S2313的方法

楼主(2005-02-04):
开发一个产品要用2313,考虑到以后主流是tiny2313,就不用90s2313了。初次使用tiny2313,用icc自动生产串口通讯程序,先用4M内部振荡,用PC接收时乱码,由于急着要调通串口通讯程序就改用外部4M晶体,我打开双龙的SLISP,在配置溶丝的窗口把tiny2313的CLSEL都选上,再按“配置编程”,操作完后无论我如何外接晶振、外接信号等也不能再对tiny2313编程了,只好换了片新的,这次不按“配置编程”这个按键,只按“确定”键,这样就可以编程了,可是程序运行时PC却不能收到任何字符,我再用icc用90s2313自动生产同样的程序,PC接收很正常。比较两个程序,除了tiny多些寄存器外,配置完全一样,这样就奇怪了,是tiny2313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问题很多!

可以看得出,楼主可能把TINY2313的熔丝写错了。把复位脚变成了普通IO。第二,有可能还把CKDIV8给编程了。呵呵!看来不是TINY2313和程序的问题,而是……

楼主:
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我不至于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网友:
无话可说,有人回答你的才怪,珍重……

楼主:
回Asnake:我可能误会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向你道歉。

平时很少用AVR,这次尝试用tiny2313,当烧写成外部晶振模式后就不能再编程,我已经因此弄坏了3片tiny2313,现在我改用90s2313就工作很正常,等我找到并行烧写器把弄坏的tiny2313恢复好再花时间找出原因。

网友(2005-07-08):
本来我想开个新贴,但感觉到该贴楼主说的与我相近就在这里接下去.

  我们原来的一产品是用90S2313,现在必需要用TINY2313,原来的程序是用汇编,现在仍然用汇编,前几天第一次购到TINY2313,先用串口下载线,下载失败,连芯片都没认出,后用双龙有244的下载线,用双龙上位机软件,认出了芯片写上了熔丝位,下载了代码(原来的90S代码),上机不能运行,这时我想看一下写入芯片的代码,看一下是否已写入.

  好了问题出来了,不能读,连芯片都不认了.提示是 请检查电源 时钟 下载线的连接,只好换了片新的,认出了芯片,这次不用双龙上位机软件,而用马牧石的mucodeISP 0.18认出了芯片,写上了熔丝位,下载了代码.上机还是不能运行,而改用90s2313生产同样的程序,运行正常,再读写入芯片的代码,完了!第二片芯片就义了.

  只能翻数据手册,发现熔丝位写错了因为我们原来的产品是用6M外部晶振,CKSEL3..0为"1101"而我写入为"0000"因数据手册说"0000"为外部晶振(这里还有些不明白,只要CKSEL3..0写入"0000"就死锁).

  第三片芯片上手了,我已准备好你也光荣了吧.写上了熔丝位"1101",下载了代码.上机能运行,但不正常,再读写入芯片的代码,能读出代码,这说明第三片还能为我服务,立即写入非常简单的几条语句程序运行,正常,这时我抽出原来程序一段来运行(汇编的),此时发现比原来的程序慢十倍左右,看来问题出在CKDIV8,翻数据手册并立即将该位的编程取消使其不编程"1",再写原代码,一切运行正常.

通过这次替代得出,只要熔丝位写对,可以直接替换,另外上位机软件我建议使用马牧石mucodeISP 0.18. 其最大好处是用中文说明了熔丝位的意义

网友:
谢谢 zck9 的经验分享。

加分100。

网友(2005-10-20):
数据手册说的0000是外部时钟,不是外部晶阵,没有错。如果误写了,另找一个好片子,把时钟接到坏片子上因该就能重新编程使用了。

网友(2005-12-04):
把CKDIV8编程了就不能再ISP了吗?这么复杂啊,我想用一片tiny13,对启动速度要求很高,如果不能编程CKDIV8的话那怎么办?

网友(2006-03-01):
我用的是tiny2313v在rf2148烧写器上熔丝位全能配置更改,不过我用的是avr jtagice2来仿真的

网友:
EEPROM的写入操作上还有点区别的

网友(2007-01-26):
是tiny2313有问题

网友:
for(m=led,n=0;m>0;m--) m不能改成int 只能是char

网友:
for(m=led,n=0;m>0;m--) m不能改成int单片机不工作 只能是char单片机才工作,

网友:
ATtiny13有多种时钟源选择和预分频设置, 记住在以下情况下才能使用 STK500/AVRISP 对芯片进行ISP编程:

(1) ATtiny13的预分频时钟源大于32KHz

(2)ATtiny13的预分频时钟源等于或者小于STK500/AVRISP设定的晶振值

网友:
ATtiny2313 编程问题

请注意,ATtiny2312的Rev.A并行编程接口有问题,因此它是不支持的。

警告:请避免设定熔丝位禁止ISP接口,这将造成芯片不能进一步编程。

时钟源和预分频

ATtiny2313有多种时钟源的选择和预分频设置, 记住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使用 STK500/AVRISP 对器件进行ISP编程:

(1) ATtiny2313的预分频时钟源大于32KHz

(2)ATtiny2313的预分频时钟源等于或者小于STK500/AVRISP设定的晶振值

网友:
ATtiny2313 编程问题

请注意,ATtiny2312的Rev.A并行编程接口有问题,因此它是不支持的。

警告:请避免设定熔丝位禁止ISP接口,这将造成芯片不能进一步编程。

15楼说的是不是2313不能用并行编程方式编程,我感觉是这样的.不知有人用并行方式过成功的?

网友(2007-04-27):
我用STK500,感觉这里面设置都说得很清楚啊

下载读写和运行程序都十分正常的

只是本来想做那个USB ISP下载的,只是XP一直说设备有问题XXX,就是连接不上
-----此内容被PaulDE于2007-04-27,13:06: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