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rk,我想请教一下遥控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5-02-04):
我正在开发遥控电路,高频的东西不懂,所以只能用现成的模块

但是这个项目对产品的成本很敏感,量很大,每月10k套,所以想问

你一下遥控收发模块的价格你是否了解,315MHZ的收发模块

我的方法是

遥控收发模块+2片单片机,这样可行吗?

AVR最便宜的芯片价格多少(按我这个量)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2-04,12:25:40编辑过

楼主:
编码解码芯片PT2262/PT2272芯片比较贵,

有没有便宜的编码解码芯片,这样我就不用

用单片机开发了

网友:
台湾的芯片比较便宜。

HiMARK  部分带频率合成,稳定  ASK  或 FSK

RX3140

RX3490

TX4915

TX4930   //很多种

想便宜,编解码芯片也将不到哪里去了,还是用MCU做最灵活。

网友:
国产的pt2262/2272我用过不到三块钱一套

楼主:
我知道的TL的最便宜的芯片可以做到2-2.5元一片,但是如果AVR有这么便宜的芯片,我就不用再去学TL的单片机了呀,还有我用的通道不多,最多6路

我是准备自己生产收发模块,但是自己毕竟不是搞高频的,可能调试很麻烦的

RX3140

RX3490

TX4915

TX4930   //很多种

要价格多少(量大的价格)

楼上的,请问国产的pt2262/2272我用过不到三块钱一套 哪有买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过网上很多用这种芯片的模块出售。

其实,你的产品定位是什么?

双工收发的话,协议里面应该加上 出错重发机制,寻址 等高增值服务。

楼主:
关键是我要把成本控制的很低,如果用两个单片机,就要6元,如果买模块,我在网上看到(不带编码解码)收发要11元,最好能把成本控制在18元,如果能自己做收发模块最好了

网友:
士兰微的62 72一套不到三元

网友(2011-11-04):
回复 网友A:

兄第,我正在用RX3140和单片机做解码电路,可否联系下我,大家一起讨论下。急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