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DS1302新手入门

楼主(2005-02-05):
Proteus仿真DS1302的步骤,希望对喜欢Proteus的有所帮助!
源程序是avrfreaks里的,稍稍作了修改。

概述:
    Proteus是单片机纯软件仿真环境,在没有目标板或仿真器的情况下可以用它来代替
目标板,仿真效果和实际运行效果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和Keil连接,实现联调,
包括单步运行!!!
   网上说可以用IAR的D90格式实现AVR单片机的调试,因为我不会用IAR,所以一直没有测
试过,有兴趣的可以一试!

仿真环境: Proteus sp5     (文件太大无法上传,放在FTP里面的“mymach的文件夹”)

编程环境: winavr(2004-07-20版)  (本论坛上有下载)

CPU:    ATmega16

LCD:  LM016 ( HD44780控制器 )

/*************************************************************************/
/*************************************************************************/

1、在PN中新建几个文件: ds1302_test.c  ds1302.c  hd44780.h   delay.h   usart.c,存放在DS1302目录下(可以是其它目录,随你自己喜欢)
相关文件下载:
  ds1302_test.c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7249.txt
  ds1302.c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7250.txt
  d44780.h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7251.txt
  delay.h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7252.txt
  usart.c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7253.txt

2、 在PN中新建工程,取名为ds1302,在ds1302下点击右键,弹出窗口选择:”Add New Folder”
   (如图1),分别建立三个文件夹c_file, include, makefile, 这样以便文件管理。

3、分别将建立的5个文件添加到对应的文件夹下。
4、使用makefiel工具打开默认的模板,作如下更改:
(1)“Makefiel-->Main file name”,更改为”ds1302_test”,  注意不要加文件后缀名
(2)“Makefiel-->MCU type-->ATmega-->atmega16”,选择CPU类型为mega16
(3)“Makefiel-->Debug format-->elf hex eep lss sym extcoff”,选择输出格式。

    其它设置比如优化级别,可以不用修改!

(4)设置完成后,选择“Fiel-->Save as”,另存为DS1302目录下(文件名不用更改,默认为”makefiel”)
(5)   将makefiel添加到project窗口的makefile目录下
最后文件目录如图2所示

5、在PN编辑器里选择“Tool-->[WINAVR]  Make All   F9”(我的make all快捷键设置成F9)
如图3所示

最终生成仿真用的HEX文件,当然也可以用作目标板下载!

到此WINAVR部分已经结束,后面为Proteus仿真部分。
/*************************************************************************/
/*************************************************************************/
打开Proteus的 ISIS,新建一个文件取名为”ds1302_lcd”, 并保存文件

1、单击DEVICES (左编工具栏中的第一个)的”P”按钮,弹出元件库,在 ”Macroprocessors” 选
   择mega16和DS1302两个元件,在”Optoelectronics”中选择LM016L如图4,5所示,到此元件已经添
   加完毕,在器件列表中会有刚刚添加的元件。
  (有必要的可以添加虚拟串口,在左边工具栏里的“virtual instaments”中的“virtual
  terminal”,串口程序已经在main函数,去掉注释即可,初始化函数也应去掉注释)

2、绘制原理图
  LCD--------mega16
  D0~D7-----PB0~PB7
  E------------PA6
  RW---------PA5
  RS----------PA4

  在元件列表中左键单击元件,然后在绘图窗口单击左键接口将元件加到,绘图区;
左键单击相应的引脚即可绘制连线!

  如图6所示

3、在mega16上先单击右键选中mega16,再单击左键,弹出属性编辑窗口
   晶振选择4MHz,   Program File选择WINAVR生成的HEX文件,单击“OK”
   如图7所示

4、单击左下角的运行按钮,即可看到仿真效果。(如果仿真串口的话,在虚拟串口
    属性中设置波特率为19200)如图8所示

网友:
谢谢!!!

春节假期期间,将整理到网站

楼主:
我只是把别人的程序修改了一下,希望对喜欢AVR和Proteus有所帮助!

网友:
很好,我正想找来试试

楼主:
“知秋”,莫非就是“绿叶工作室”的版主知秋一叶吧,小弟在此可是班门弄斧了!

楼主:
补充:

ds1302_test.c中的串口程序

printf("now time is :");

printf("\r");

if(sec<10)

{

printf("%u : 0%u",min,sec);

printf("\r");

}

printf("%u : %u : %u",hour,min,sec);

printf("\r");

上面的if语句可以删去,本是打算让小于10的时间前面自动加“0”,后面因为用了

LCD所以就没有更改了

网友:
Warning: [U1] UCSRC register not modelled in this release.

[SPICE] Error 106 -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 = 0.0683412, timestep = 1.73472e-018: trouble with node "#00032"

.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以上是我仿真出错的提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该程序实际是可以运行的)

楼主:
是不是用的是mega16啊?怎么提示没有UCSRC

网友:
是mega16的,我把TOCS改成8M就可以了,但是模拟结果和实际不对。LED没有闪动,串行通信没有模拟出来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程序?LED是作什么用的?串行通信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设置一下熔丝位就可以了。

但是模拟的速度太慢了,实际每秒闪动一次,模拟的好多秒才等于现实的一秒,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加快模拟的速度。

楼主:
不知道设置熔丝位是什么意思?指的是用什么来设置!proteus?

网友:
1、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了一下,成功了!

2、确实如dongkey知秋说的那样,模拟与实际是有差距的了,随着时间推移,模拟时间会滞后越长。

3、Megal16里的时钟不能设为1MHz、16MHz,否则不能显示,如果设为8MHz,则不能正常显示,只能设为4MHz。估计是程序里设好了的。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源程序。

4、本来计算机上没有安装proteus的,只有Vmlab,但用Vmlab怎么也没有仿真出来,感觉Vmlab的可操作性比proteus的差。

网友:
地线怎么画,我找不到地线图库名称

网友:
呵呵,好像是和机子的性能有关系的

我仿真一个51的电路,8个数码管,16个按键,加示波器观察5K方波输出

在赛阳1.7G,392M内存的环境下运行,数码管点不亮

在P2.8G,256M内存的环境下运行,除了数码管有时跳动一下,一切正常

和CUP的处理速度有很大关系,我想,如果换个好点的机子应该与实际时间一样

(不过我没钱换)

楼主:
To :freemanw

    地线在左边工具栏里的从上至下第8个“Intel_sheet Terminal"

To : liqing_xec

    1、时间差可能是软件模拟时,运算时间的延迟!

    2、我试了一下1M液晶可以显示的,8M情况下不正常,但串口不能够(波特率不对)

       16M什么都不显示,估计时模型的最高频率8M,也是说按照ATmega16L设计的

-----此内容被mymach于2005-02-06,15:31:35编辑过

网友:
我现在串口也仿真成功了。PWM频率也对,就是AD的时序不对,估计是仿真的时序模拟有问题。还有就是电容滤波无法仿真,看到的都是方波,没有正弦波

网友:
大家好,我见示例中有做PCB的例子,我自己在ISIS做了电路,仿真是成功的,生成netlist后转到ARES,可以自动布线,但不知为什么存不了盘。请教大家如何可以保存?

网友(2005-05-27):
我刚刚用proteus不久,碰到一个问题,发现WIRE LABLE,不知道怎么添加。

好比是,我从80C51.BUS的AD(0-7)总线出发连接到LM032L的D0-D7各个cap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它一一对应,例如D0 对应AD7,因为总线只有一条。看它自带的例子中,都是用WIRE LABLE说明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添加。小弟十分焦急,不知道那位前辈能给我这个新手点指导。

我的QQ是21040513。欢迎各位喜欢用proteus老鸟菜鸟的指点。

网友:
dan pian ji,看我的帖子

网友(2005-08-26):
楼主,拜托了,帮忙吧。我怎么也仿真不了,debug里的选项都是灰的,仿真按钮也看不到。

楼主:
是不是没有破解!

网友:
没破解的不是只是不能存盘么,难道仿真也不能?

网友:
没有破解是仿真不了的。

网友:
怎么我的winavr(2004-07-20版)没有这“Makefiel-->Debug format-->elf hex eep lss sym extcoff”。

我在

make.exe: *** [ds1302_test.o] Error 1

这错误怎么回事?

winavr里的频率怎样设?

小弟第一次用它,请多多指教!!!

网友:
请问::电子小生::的QQ号是多少?

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我的是113487175

谢谢!!!

网友(2005-09-25):
谢谢, 顶一下!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9-26,23:33:12编辑过

网友:
25楼的问题:

1. “Makefiel-->Debug format-->AVR-ext-COFF(AVR Studio 4.07+, VMLAB 3.10+))”。

2. 把文件名"d44780.h" 改为 "hd44780.h"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9-26,23:34:56编辑过

网友:
编译时显示这句有问题,不知怎么回事,请指点!

extern void *memcpy_P(void *, PGM_VOID);//_P,size_t);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PGM_VOID"

楼主:
TO:

26楼

我的QQ是 249919185

网友(2005-12-01):
楼主对不起,我有一个51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感觉您的人非常的好,所不冒昧把问题贴在这里。

;以下是原程序

org 00h

start: mov p2,#11111110b

jb p1.0,$

on: mov p2,#11111001b

jnb p1.1,start

jmp on

end

问题1: 为什么编译成功了(参照 http://ww.21icsearch.com/more.asp?name=zhaor&id=1247 , 在proteus里加上 Keil的C编译器), 可是8个LED都不亮呢。

问题2: capacitor和resistor里面有很多可以供选择的器件,就拿(electrolytic capacitor电解电容)来说,列表里的都是16v以上, 那么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问题3: 另外总线的分支线,我用的是wire(用wire来用为总线分支线的时候,改过几个sample里的例子,结果跟改之前一样。),怎么样画总线的分支线呢?

问题4:我在amazon,china-pub上面找了一下,没有找个跟proteus有关的书,请您推荐一些好吗?

ps: 在提问之前,我编译了很多遍,Proteus 6 Professional\SAMPLES里面的例子,几乎都可是仿真,为什么我连续做了几个都以通 过编译,LED不亮呢,(所使用的 proteus分别为一, http://kazus.ru/programs/viewdownload/kz_0/cid_217.html    Proteus 6.73 sp3破解版。二,proteus 6.5sp5破解版。 三,proteus 6.0 demo版,使用之后都没有成功 )

真心的谢谢您,

期待您认真的答复,

祝愉快

楼主:
答 stn125:

1.至于为什么8个LED没有反应,你可以用keil和proteus联调看看,到底电平有没有变

  化,也可以换个IO口试试(PROTEUS总是存在一些奇怪的问题)

2.电容你用什么选什么啊,具体好多我没有用过,不敢妄下定论

3.画走线分支可以用wirelabel,画后线之后标上label,也就是网络啊和Protel差不多

4.书,目前我没有,网上好像有什么前三章是中文的,没有看过,你可以找找!

我把 你的源程序也仿真了一下是可以的:

-----此内容被mymach于2005-12-01,09:23:42编辑过

网友:
我刚接触Proteus 例子写的很好。谢谢!

网友:
TO mymach 电子小生:

   谢谢你提供的proteus入门范例。我按你说的操作了,也看到显示时间了,但是 虚拟终端上没有你给图片那样显示,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做才可以在虚拟终端上也有显示呢?

网友:
TO mymach 电子小生: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看代码,我刚看了下代码发现init_usart();和printf()段被注释了,我回复进来,设置波特率就好了.

   另外请问下,那个ARES是不是用来画PCB的啊?是不是我只要在ISIS里画好原理图通过仿真可以调试程序,还可以用ARES生成PCB吗?  生成的PCB也可以用来仿真程序吗? 如果是的话,那真的很棒哦!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protel和powerpcb的还没用过这个诶! 真不错! 再次谢谢楼主!

楼主:
protesu是可以做PCB的,不过并不是能够仿真的就能够转成PCB,因为有些元件是没有封装。至于怎么做,我到是没有弄过,不过它有个自带的例子,可以自动布线,很快的

网友(2006-01-05):
我怎么不能下载protues呀

网友(2006-02-09):
protesu是可以做PCB的, 簡單的設計感覺還比Protel方便.

网友(2006-03-13):
我以前也登陆过  “绿叶工作室”里面,看到了好多过于PROTUES的知识,但是今天怎么到网上搜索怎么也找不到该网站,那位弟兄知道能告诉小弟吗?

楼主:
好像早就不行了

piaoling.xpwap.com

是个很好的网站,建议你去看看!

网友(2006-05-05):
楼主把仿真文件一起打包传上来好吗?

我按照你说的却没有显示。编译通过。

网友(2008-03-19):
这个帖子已经人工恢复。

之前由于proteus律师(广州某律师行的马姓女律师)的恐吓,我们不得将此贴删除。

感谢网友提供的离线下载数据,让我们得以恢复这个帖子。

网友:
想不到以前还有这么多好资料,
翻出来晒晒更健康.

网友:
精品帖子啊  留个小脚印 收藏起来

网友:
为什么我用ICC编译时说delay.h重复定义呢,有人遇到这中情况吗?

网友:
记号哦,o(∩_∩)o...

网友:
记下,准备学习这个

网友(2008-06-16):
希望能有可调时间的按键 呵呵
期待中……

网友(2008-08-11):
楼主,可以指教一下小弟怎么实现单片机at89s51与排除既之间的通信么?谢谢,qq562193220,其实我就是想将单片机储存的内容读到pc机上,以便我们做个数据分析,弄了很久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你可以用虚拟串口工具+COMPIM来实现proteus之间的通信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虚拟串口接收,上位机软件就可以处理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77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虚拟串口&bbs_id=1037
这个是介绍不是很详细,可以参考
我以前写过一个虚拟串口调试的帖子,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实例谁仿真通过了,请教一下好吗?那个MAKEFILE文件是那一个文件呢?这么我在网上下载的喝LZ说的不一样呢?尤其
(1)“Makefiel-->Main file name”,更改为”ds1302_test”,  注意不要加文件后缀名
(2)“Makefiel-->MCU type-->ATmega-->atmega16”,选择CPU类型为mega16
(3)“Makefiel-->Debug format-->elf hex eep lss sym extcoff”,选择输出格式。
这三句不懂啊!例外“Makefiel”这个是不是应该为“Makefile ”?

网友(2008-12-08):
我用Proteus7.1仿真时系统提示:error1.  unknown DSIM Primitive Model [RES]

                                      DSIM failed to create component of type 'RES'

                             error2.  No model specified for J1/C2.

                             warning  Pin'VCC' is not modelled.

是怎么回事啊?有谁遇到过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抄你的程序驱动DS1302成功

网友(2010-03-03):
非常好的教学帖子!顶一下!!

网友(2010-06-12):
回复 楼主:
--------------------------------------------------------------
我的时间不能显示在显示器上,请问代码,怎么写啊?

网友(2010-11-22):
楼主能对
4、使用makefiel工具打开默认的模板,作如下更改:
(1)“Makefiel-->Main file name”,更改为”ds1302_test”,  注意不要加文件后缀名
(2)“Makefiel-->MCU type-->ATmega-->atmega16”,选择CPU类型为mega16
(3)“Makefiel-->Debug format-->elf hex eep lss sym extcoff”,选择输出格式。
把详细的过程说下嘛--我整个流程就卡在这个环节了,makefile是自己下载的一个生成软件吗?

网友(2011-01-31):
我下的仿真软件怎么没有DS1302 晕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编译不出HEX文件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WinAVR 20100110) 4.3.3
Copyright (C) 2008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C: ds1302_test.c
avr-gcc -c -mmcu=atmega16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ds1302_test.lst  -std=gnu99 -MMD -MP -MF .dep/ds1302_test.o.d ds1302_test.c -o ds1302_test.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art.c:5,
                 from ds1302_test.c:4:
c:/winavr-20100110/lib/gcc/../../avr/include/avr/delay.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til/delay.h>."
In file included from ds1302_test.c:4:
usart.c: In function 'init_usart':
usart.c:33: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fdevopen'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usart.c:33: error: too many arguments to function 'fdevopen'
ds1302_test.c: In function 'main':
ds1302_test.c:4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outtext' differ in signedness
make.exe: *** [ds1302_test.o]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