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AVR的ADC测量-5v至+5v的电压,请给一个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2005-02-05):
请教,怎样用AVR的ADC测量-5v至+5v的电压,请给一个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
这不是好简单的事.

图中 R1=R2 , Cj 视采样速度而定.

网友:
再补充:  上图的Vref =5V.

又捞1分.

网友:
不对吧,这样的电路,如果使用AVR的ADC,负电压是无法测出来的

网友:
-5V是0.

+5V最大,

怎么会测不出? 好好看看再说吧.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5-02-05,20:33:40编辑过

网友:
这个图没有问题啊。R1、R2是两个分压电阻,输入-5V时中间正好分得0V。

而且ADC的输入阻抗一般都有100MOhms,可以忽略其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电路对+5v电压的精度应该有很高的要求,对信号源内阻也要求低

网友:
用电阻分压+运放搬移

网友:
问一下,这两个电阻一般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还没有大侠回答啊?顶一下!

网友:
AVR的ADC输入阻抗一般都有100MOhms,所以那两个电阻我估计用几十到100K的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输出阻抗够低, 4.7K + 104 应该比较不错.

网友:
对这个电路我有点疑问,加的5V电压会对测量的信号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
to musich:

你的这种方案不可取,为了测量-5V~+5V中的负电压,而把A/D转换的精度降低了。本来AVR芯片只有10位的转换精度。

下面给出一个电路供参考:

原理:

    这是一个双通道半波嵌位式极性变换电路。此时两个运放的作用是对输入信号中正负信号分别进行半波放大(放大倍数=1(当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设放大倍数=2)),并分别与两个不同的A/D输入通道连接。图中二极管起电压嵌位作用,同时也不影响信号零点附近的灵敏度。

    这种电路的特点是需要双通道A/D,因此需要在CPU内部把测量的结果合成处理。

-----此内容被dd123于2005-02-23,11:00:24编辑过

网友:
更正: AVR的ADC是10bit ADC

网友:
呵呵,笔误,已更正。

网友:
to dd1123:

运放有没有特殊要求,例如需要正负电源之类的?

网友:
怕是要新型单电源运放----轨至轨 Rail to Rail.

要是能下拉到mV级也基本可以。

网友:
》》怕是要新型单电源运放----轨至轨 Rail to Rail.

》》要是能下拉到mV级也基本可以。

什么意思啊?能说个具体型号吗?LM358行吗?如果运放也花掉几十块钱,恐怕实际设计的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考虑了

网友:
LM358也基本可以----它的低输出可以做到很低----结构特殊----普通的324就不行。

但5V供电时输出不了5V.

双电源比较简单-----几乎每款运放都能用。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时:musich的电阻升压是个好办法。

对采样时间与精度有一定要求:musich的电阻升压-Cj+运放跟随。

用musich的要求:信号源内阻低,否则+运放跟随。

网友:
使用5V的基准比使用正负电源还麻烦,而且同样要考虑电源的成本问题

网友:
dd123,能给出详细的资料吗?如电阻值等!谢谢!

网友(2005-03-20):
两种方案都很好,只是适用场合不同.

鼓励!

网友(2007-07-10):
做个记号,学习下!

网友:
24楼耍 bsd?

网友(2007-10-29):
学习了,也做个记号!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呵呵

网友:
你好dd123:
    现在实验你给的那个原理图实验,怎么只有一路有输出信号啊?谢谢。

网友(2010-04-14):
回复 网友A:

用过AVR的adc测量负电压么?你试试会有魔烟产生的哦(V小于-0.3V)!

网友(2011-10-14):
这个思路很好。dd123的图也很有意思

网友(2013-04-03):
dd123 的图很有意思,准备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