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Project 出现如下信息 iccavr: can't execute `C:\iccv7avr\bin\iccomavr.

楼主(2005-02-07):
在iccv7的提供的examples中找了一个程序,make project后出现如下错误信息,不知是我的计算机的问题还是icc的问题?高手指教

C:\iccv7avr\bin\imakew -f 8515intr.mak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00" -DATMega8515  -l -g -Mavr_enhanced_small -Wa-W  C:\iccv7avr\examples.avr\8515intr.c

iccavr: can't execute `C:\iccv7avr\bin\iccomavr.exe'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00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00

网友:
是你的ICC没设置好,在SETTING里应该有一项是编译器地址的设定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2005-05-25):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来检查去的,都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我已经对照了  新手入门第一个例程  做了,而且检查了里面的设置,还是找不出原因来呢

网友:
没有设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片子

网友(2007-12-26):
我也出现了,我怀疑是病毒,
也是什么也不改
F:\icc\bin\imakew -f ds1820.mak                     //一开始成功的
    iccavr -o ds1820 -LC:\icc\lib\ -g -Wl-W -bfunc_lit:0x22.0x2000 -dram_end:0x25f -bdata:0x60.0x2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ds1820.lk
Device 5% full.
Done.

之后删了一条没有影响的语句,编译就出现
F:\icc\bin\imakew -f ds1820.mak                      //加两个//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90S8535  -l -g -Wa-W  D:\AVR调试\DS1820\ds1820.c
iccavr: can't execute `F:\icc\bin\iccomavr.exe'
F:\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00
F:\icc\bin\imakew.exe: 'ds1820.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00

之后再加上那条语句,再编译就出现
F:\icc\bin\imakew -f ds1820.mak                     //再去掉两个//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90S8535  -l -g -Wa-W  D:\AVR调试\DS1820\ds1820.c
iccavr: can't execute `F:\icc\bin\iccomavr.exe'
F:\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00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00

网友:
现在不知怎么办了,就是用不了呀,我再打开一个我写的程序,一编译就成功的,再改一条语句一编译 又出现了,
每次都这样,而且原来也不能再编译了,重启,重装,重装系统都不行呀,我的另一台电脑是可以用的,就我拷过去一个文件,那台也不能编译了,真不知怎么回事呀

网友: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就可以编译

郁闷 以后每次都得在安全模式下编译了啊

网友:
是不是D版?
用6.31A加注册机能很好的运行嘛.

网友(2011-03-17):
是杀软把 这个东西杀掉了

网友(2011-05-03):
可能是你杀毒的时候把其删除了吧 呵呵

网友:
我昨天就这样做了  隔离了那个文件 今天恢复了  就可以编译了 呵呵

网友(2013-03-22):
C:\iccv7avr\bin\imakew -f SHUMAGUAN.mak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22 -DATMega16  -l -g -MLongJump -MHasMul -MEnhanced  数码管.c
!W C:\iccv7avr\examples.avr\数码管.c(39):[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main'
!E 数码管.s(7): cannot initialize RAM area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C:\iccv7avr\bin\imakew.exe: '数码管.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Fri Mar 22 00:36:49 2013
什么情况啊,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