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实物板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5-0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踏踏实实过年噢噢

网友:
1。两只“四位一体式的8字管”,中间的间距应多留1mm,现在靠得太紧,装配不方便。

《马上调整》

2。所有电解电容,加入 + 号以方便识别装配。使用图片的方法如果丝印质量不好时,就容易出问题。另外图片也有可能被其它丝印复盖(目前已经存在这种情况),导致装配容易产生问题。

《马上调整》

3. 5K1 原图上没有,要重新采购。

4。 8550 原图上没有,要重新采购。

5。 10欧电阻 原图上没有,要重新采购。

6。蜂鸣器上的二极管没有标明型号,建议使用1N4148。原图上没有,要重新采购。

《可以使用1N4148》

7。电源部分原图标的是1N4001,我们已经采购了1包1000支。但新图标为1N4007,如果不能用1N4001代替,需要重新采购。

《就使用1N4001,问题不大,下次使用1N4007》

8。8515 的左下角的X1,X2两个跳针,请稍向左移一点点位置,否则装配起来有点小问题,因为这些插针是用手折断的,除非另外加工过断口(用刀削一下),否则位置刚好顶住一点点。

《马上调整》

9.8515 右边的PA7标记下面的103的电容有两个小问题:能否换成104? 因为电路的其它地方,全部是104的电容。另外由于我们全部使用独石电容,所以,它的管间距是200mil。(图中为100mil)

《103、104都可以,但我看空间是否够》

10.4M与12M晶振电路中的跳针,选择的应该是频率,而不是标注中的 89S5x 与 AVR 。

《马上调整》

11。JTAG的部分,有两个问题。问题1是电路图中四个上拉电阻是10K,图中标的是5K1。问题二是JTAG的第9脚应该是上拉电阻,但图中布的却是下拉到地 (水平位置的5K1电阻)

《上拉使用5.1K或10k都可以,就使用你手头有的。第9脚的上拉我画错了,马上修改》

12。通用窄行IC区的右边,不与左边对称? 即右边的四个焊盘,是否应连接在一起?

《我漏画了,马上修改》

13。当初的讨论中,4060产生的频率,还有另一项作用,即做有源晶振。我测试过,最高频率128K刚刚能做有源晶振,输入到熔丝位错误的M16的X1。但64K以下均不行。

是否将2.048M的晶振频率也引出来当作有源晶振使用?这样好像更保险。

〈明天回答〉

14。1602B 液晶完全档住了8字管,是否需要调整一下位置?

〈不必调整了,使用LCD就不用LED 8 字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