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015或vs1001系列用什么口接收数据?

楼主(2005-02-14):
SPI还是串口?

IIC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读写寄存器是用I2C

传送MP3数据用SPI

楼主:
两个都是?

网友:
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STA013的SCL、SDA脚是I2C接口,用来读写寄存器的;SDI、SCKR、BIT_EN脚是SPI接口,用来传送待解码的MP3数据。

网友:
而VS1001K则都是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