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MR57充电器是用AVR芯片的(请看第四幅图片)

楼主(2005-02-17):
日本品牌中的Fujifilm、Maxell、Toshiba、Olympus、Fujitsu等,其快速充电器和镍氢电池都是从SANYO OEM的,它们的快速充电器除了颜色和品牌和SANYO不同外,其内部电路和功能和SANYO对应的型号完全相同,而销售的价格却比SANYO品牌的略低,所以相对于SANYO品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是不错的选择。

  目前日本品牌的快速充电器主要集中在三个品牌:三洋、索尼、松下。

  SANYO 日本三洋是全球最大的镍氢电池生产厂家,自从几年前收购了日本东芝公司的电池部门后,技术研发得到了很大地增强,技术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其2500mAh(Min.2300mAh)的5号(AA)镍氢充电电池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容量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凭借着镍氢电池的技术优势,其快速充电器的技术也是十分优秀的,SANYO具有多款快速充电器产品,具体型号如下:

  NC-M70  30分钟超快速充电器(日本国内专用,在中国未销售),2003年11月推出

  NC-M60  1小时超快速充电器,2003年5月推出

  NC-MR57 带放电功能的快速充电器,NC-MR56的升级版本,2004年8月推出

  NC-M57 不带放电功能,NC-M55的升级版本,2004年8月推出

  NC-M54  早期的型号,配1700mAh电池。

  其中,NC-MR57是SANYO系列快速充电器中最新型号,其主要特点是:

4回路独立控制,可以充电1-4节5号镍氢充电电池或1-2节7号镍氢充电电池,不同容量和不同型号的电池可以混合充电。

带4个充电指示灯和1个放电指示灯,明确指示充放电状态和4个电池分别的充电状态。

具有放电功能,可以消除电池记忆效应,放电结束后自动进行充电。

好脉冲充电算法,充电过程中电池发热很校

充电判断准确,加入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电池检测机制,对这类电池充电曲线发生变化进行监视,大幅度减少充电失败的现象。

大幅度减少因电池电极不洁或者接触不良造成的充电失败现象。

满充电保持功能,弥补电量的自然流失,使电池始终保持满充电状态。

具有2个快充槽,当充电1-2节电池时,可以人为选择倍速充电/快速充电。

各种充电保护功能齐全。

100-240V全球通用电压设计

SANYO NC-MR57 快速充电器的参数如下:

输入:AC 100--240V 50-60Hz

输出:DC 1.2V  5号1275mA×2(Quick槽)/ 565mA×4,7号 310mA×2

放电:电流:250mA  截至电压:1.0V

体积:65×105×27.5mm,

重量:约100g

电源插头:直插式

虽然不是很清晰,应该也看得出是AVR的ATMEGA系列芯片吧?

  快速充电器和超快速充电器的用途差别很大,超快速充电器更加注重充电速度,而忽略便携性,所以其体积和重量一般都比较大,而且多数还带有一个大的电源适配器,它比较适合在固定场所需要短时间内超高速完成充电的情况下使用。超快速充电器一般在充电过程中电池发热较大,对电池寿命不利。而快速充电器则更加注重兼顾充电速度和便携性,比较适合一般大众的需要。所以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使用定位确定是选择超快速充电器和快速充电器。

  要选择能够对单节电池进行充电的快速充电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4个独立充电回路控制)。虽然我们在实际使用时多数情况下都是2或4节电池同时充电,1或3节电池同时充电的情况比较少,但是只有能够对单节电池进行充电的快速充电器,才能在对每个电池进行快速充电的过程中使充电得到最好的控制。众所周知,即使是同一品牌、同一容量的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池的性能也会出现一些差异,这种现象在国产电池中更加严重,在充电过程中如果不对每个电池进行独立控制,那就很难保证充电控制的精确性,因为将2或4节电池串联起来充电时,就会出现一节电池充满的时候而另一节电池可能还没有充满或者已经过充了,这样长期使用,对电池寿命极其不利。

  目前快速充电器的电源接入方式一般有两种,即直插式和电源线方式。这两种方式可以说是各有优缺点。直插式就是充电器本身带一个可折叠的活动电源插头,需要充电的时候只要将活动插头扳出来,直接插在墙上或桌上的接线板上就可以了。由于其电源插头是和充电器一体的,所以具有携带方便的特点,特别适合旅行时使用。这种直插式设计在绝大多数日版的快速充电器中被采用。但这种直插式充电器的缺点就是占用接线板面积较大,在接线板比较满的情况下不是很方便。电源线方式则是充电器带一根电源线,通过电源线和接线板连接,在家里使用比较方便,旅行时除充电器外还需要多带一根电源线,略显麻烦。

  按照常理,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很小,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是不需要放电的。在实际使用中却发现,由于数码产品耗电量较多,当提示电池没电的时候其实电池还剩余较多的电量,再通过快速充电,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一部分电池确实会出现容量、电压降低等记忆效应,这时通过完全放电功能,就可以消除电池的这种记忆效应,恢复电池的容量。SONY公司对放电功能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测试,电池初期的容量是100%,经过50次的循环使用后,电池的容量下降为87%,通过完全放电,电池的容量可以恢复到98%,可见放电功能确实有一定作用。但电池并不是每次充电前都需要放电,一般使用30-50次后,彻底放电一次即可。所以选择带放电功能的快速充电器,能够自己进行充电前的放电操作,在消除电池记忆效应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如果充电器没有放电功能,也可以用手电筒、剃须刀或者收音机等小电器自行放电,也能够达到消除电池记忆效应的效果,不过要手工操作,并且要注意不要过放电

-----此内容被HJJourAVR于2005-02-17,10:11:30编辑过

网友:
很好,如果能比较一下图纸就更好了

楼主:
MR57等于MR56的软件改进版本,硬件完全一样的(低档的M57跟M55一样,差的远了,别搞混)

电路图纸是很难拿到的了,除非哪位仁兄愿意把它绘出来。

再来几张高清晰的,三洋 MR-56充电器分解

Sorry,GIF格式的文件比JPG的大好多,忘计转换了

网友(2005-03-28):
以前用的都不是avr的mcu.

不过sanyo的充电器设计都是比较成功的,口碑也不错。

希望各位高手分析。

网友:
只看见一个大电感,呵呵

网友A:
这个做工不是一般的厂家可以学的来的,赞一个先

网友:
真的很不漂亮!

网友(2005-05-18):
只看见一个大电感,呵呵

因该不是独立充电

楼主:
那是个高频变压器  AC/DC

特殊的串联充电结构,可以对任意一节电池进行充电,可以说是独立充电。

网友(2010-04-21):
黑块是ac  dc

网友:
工艺很好,看着很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叫法很高级,我一般叫他整流桥...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贴过. 不明白"特殊的串联充电结构,可以对任意一节电池进行充电,可以说是独立充电。 "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叫法很高级,我一般叫他整流桥...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是在东莞清溪 一个电子厂做的,以前爱好这个东西,搞了两个,学问可大呢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看到他的PCB了吗两面的元器件贴片,不知道他加工时候怎么加工法.是一面焊,一会进自动回流焊呢还是两面都进回流焊.如果两面都回流焊的话,那另一面元器件在反过来时候由于加热不是掉下来了吗?

网友(2010-05-23):
看了你的这个图片我才知道,品威618内部结构和外观基本和这个一模一样,用的M48……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像以前有人贴过. 不明白"特殊的串联充电结构,可以对任意一节电池进行充电,可以说是独立充电。 "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一下?谢谢!

用MOS管当开关控制,可以控制任意节电池接入或者脱离串联充电回路。也就是串联充电独立监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像以前有人贴过. 不明白"特殊的串联充电结构,可以对任意一节电池进行充电,可以说是独立充电。 "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一下?谢谢!

每节电池正负极上一个MOS管,每两节电池的正负极之间一个MOS管。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看到他的PCB了吗两面的元器件贴片,不知道他加工时候怎么加工法.是一面焊,一会进自动 ...

不可能掉下来的,焊一面的时候,机器会控制另一面的表面温度,是两面有一个温差,送一不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看到他的PCB了吗两面的元器件贴片,不知道他加工时候怎么加工法.是一面焊,一会进自动 ...

这个感觉不是回流焊,看PCB像点过胶的,可能是回路焊,双面直接一次性焊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不是一般的厂家可以学的来的,赞一个先

日本人的做工真的很严谨,焊盘都独特,服了.

网友(2013-10-09):
我有一个MR57表现为电池充不满。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检测有没有充满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有办法改改电路吗?
当初花了100多买的,不甘心就这么丢掉了。
听说是清溪镇飞宏厂做的,就在我们厂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