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 MEGA系列能不能使用多任务操作系统

楼主(2005-02-17):
请问AVR MEGA系列能不能使用多任务操作系统,若能,是否可以告知使用方法呀

网友:
51可以,更不用说mega了.自己编一个也容易.看看操作系统的书,你会想到如何做的,用一个定时器作为调度.

网友:
用UC//OS,网站上有下载,稍改一下就能用。

楼主:
谢谢了,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哪里有下载呀?

网友:
所谓多任务和单任务,在单片机和微机上是相对的,WINDOWS是多任务的,是对于操作者而言,它是基于消息机制的,严格说它也是单任务的,不过是把执行时间分成很小很小一片,人感觉不到而已,在某一时刻它也是单任务的.你可以在单片机上时间片轮转的方法实现"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