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采用24M晶振的速度足够对MP3文件解码吗

楼主(2005-02-17):
MP3的文件格式是怎么样的,有谁有中文资料啊(英文也行)

采用什么DA比较好了

网友:
哪个AVR可用24M晶振?

网友:
听说对MP3软件解码至少需要60MIPS的处理能力.24M 的AVR也就24MIPS,所以不能进行MP3软件解码.

网友:
我这里有个关于mp3数据结构的,不过是英文。你看看有用不。]

网友:
STA是用硬件DSP进行解码,与MCU的软件解码不可同日而语吧?

网友:
STA013工作频率是约14MHz,但它内部带PLL吧,内部的解压DSP的频率应该高很多。

网友:
大家研究一下,看对程序考究一下,或者辅助一定的硬件能否实现.

网友:
以我所知,MP3的数据流是以帧为最小单位的。每帧的比特流先通过Huffman解码,得到频域信息,然后进行一系列的逆变换,最后得到时域信息。

如果能知道每帧的数据是怎样存储的(比如哪里放的是Haffman码表),以及知道信号编码时经过了哪些变换,那么在程序上实现解码应该不会很难。

网友(2007-10-12):
都是强人啊,如果能行恐怕阿莫这网会被全世界的仿问挤爆的。
输出用PWM,单声道即可,不要求多高的音质,能解出就不得了。

网友:
MP3解码需30MIPS左右,WMA需60MIPS左右,AAC也在30MIPS左右

大约arm的60MIPS绝对可以软解码mp3,但是avr会比较困难,不仅频率低,位宽也不足。

网友:
AVR不能上到24M吧

网友:
最高我用过的是 TINY13 20M 呵呵·只有1K FLASH 解码?呵呵·就没用过 24M的AVR

网友:
24MHz的ATMEGA48,我用过!
以前在上海SL邮的.

网友: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单片机一般都是8位的,而DSP至少16位,而对MP3此类的数据处理基本都是16位.还有MCU的乘法运算能力远远低于DSP,DSP可以至少单周期内完成16位乘加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