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工控实验(工程)板!制作(造)小组报名处!!!
关闭

楼主(2005-02-18):
欢迎大家的到来!

谢谢你对本活动的支持!!

以后你要辛苦了!!!

楼主:
详情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823&bbs_page_no=1&bbs_id=1000  的40楼。

网友:
我报名,愿效微薄之力,全力支持!你可不能再逃了!!!

另外我尊重菜菜的所有技术方案,但我也会积极提建议,采纳与否由菜菜决定。

论坛的帖子太长了,读起来特费劲,请菜菜多关注,及时按照主题另开新贴,在新帖子已开始不妨总结回顾一下已经定下来的地方,另外最好在主题上做做文章,让朋友们知道帖子的先后顺序。
-----此内容被xuyankang于2005-02-18,09:51:48编辑过

网友:
算我一个

楼主:
我看了阿莫大哥的建议!非常好!扩展全用AVR蕊片;DAC用专用蕊片,线路简单,性能稳定,调试方便。

硬件电路能简单,尽量减化,(搞干拢措施反而是理论上要的都要加上,这是我的经验:书本上如是别人的经验是不会骗人)。

电源用:7805,7812,等线性稳压就可以,经过时间(战场)考验。||注:接受阿莫建议用LM2575

TO:xuyankang 琴剑飘零 我知道你对计算机操作系统很了解! 你可以对各AVR 蕊片之间通讯提个方案吗? 如何协调(初步)

我准备做I/O模块,和A/D采集模块方面的工作。大家对A/D采集有什么要求?我只对DC信号有经验!

-----此内容被baplmqj于2005-02-18,10:49:30编辑过

-----此内容被baplmqj于2005-02-18,10:57:59编辑过

楼主:
TO: MZMMZMMZM 不识 你好!!谢谢你的支持,和加入!!!

你对那一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一点??一点点就可以的!!

楼主:
好的电源就用LM2575 确定! 谢谢阿莫哥哥!!!

网友:
to baplmqj 菜菜兄

     我对单片机的编程好一些!不知能否帮上忙!

网友:
我的硬件差一些
-----此内容被MZMMZMMZM于2005-02-18,11:21:21编辑过

楼主:
TO:  MZMMZMMZM 不识

你的硬件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向我学习,敢做敢当!做了再说!!

我们这个活动关键是软件(结构)。正要找您呢!!

你可以对各AVR 蕊片之间通讯提个方案吗? 如何协调(初步)

楼主:
我先对各AVR 蕊片之间通讯提个方案: 用三总线结构(同步通讯),我们的AVR 每一片都有这个功能;

好处:可(好)无级扩展,比如D/A蕊片就有三总线4通道12位的片子。传输数据快,适用于多MCU并行运行数据交换!

我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没在公司,在家我明天体假去拿回来!!

大家不要急,这个活动制作周期我的预算比较长,我们的原则是:办事要果断,做事要细心!!!

网友:
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啊

建议使用MAX的SPI转IO的芯片吧

既然是多功能试验板 为什么不打开外部总线 用并行的方式呢(PLC用并行的很多啊)

SPI再快 要干过并口 比较难啊

To: armok 阿莫

78xx系列的稳压管 极限电压 为 35伏 7820/7824为40伏

LM2575的极限电压 为 45-50伏,

均可以使用在24伏的环境下

唯一区别是 78系列损耗大,需要比较大的散热器

2575 损耗小 输出功率大

好是好 价格差很多啊

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卖个小变压器电源 用780x 直接上220伏

另外:我也报个名吧
-----此内容被trinove于2005-02-18,13:30:19编辑过

网友:
若要多IO口的低价AVR,非M169莫属了。

不用LCD驱动时,共有53个IO,其价格与M16差不多。

网友:
关于电源我有想法:很重要!

电源一定要隔离,也就是输入输出和主芯片之间不能共地,有很多朋友的工控实验板在现场被干扰,折腾好多次甚至赔本,最简单的隔离方式就是用变压器,并不贵(最好是电路板焊接用的封装好的,北京创四方公司),同时就可以用7805,7812等等了。

网友:
TO baplmqj 菜菜:

        谢谢你!你说的三总线(SPI)我看可以。但是SPI对一主一从的通讯方式比较

   好。  对于一主多从的方式好象有点难。我觉的用SPI 再加一块译码器(138)进行片选

   (用于选从站)。这种方式你看如何?

网友:
我也来报个名!

网友:
没事的时候也来掺和掺和。

电源各自都有要求,还是外加吧,板子上加上整流桥,防止电源接反,用LM2575(1A)或LM2576(3A),即然是实验板板,还是以功能为主,EMC尽可能考虑,以成本不要增加太多为好。

输出用继电器的话,继电器本身就和外部隔离了,实在不放心可将继电器线包隔离开,直接用达林顿光耦驱动,如4N30,TLP127等,这样又要加一组电源了。

实际应用中通讯一定要隔离,又多一组电源。

要做到全部隔离成本可不低,尤其是DA输出,隔离在数字端还容易点,要隔离在模拟输出,精度可不好保证。其实很多小的应用都是用PWM输出。
-----此内容被cyberboy于2005-02-18,14:36:30编辑过

网友:
“用三总线结构(同步通讯)”是SPI吗?在机器内部通讯可以速度高,板子比较多,或线长时要加驱动。

网友:
站长又心急了!

cyberboy说的很专业,希望多参与!

菜菜,你说的扩展用AVR指哪方面的扩展,除了输入输出口扩展,还有什么?如果指的是按键或显示有什么想法?客户的显示要求可能是数码管、液晶、触摸屏等,你考虑如何兼容?输出驱动能不能是单元结构,方便实际选用,前面那个讨论网页中有朋友提供的网站中的形式?

我是不能胜任对各AVR 蕊片之间通讯提出具体方案的。

网友:
xuyankang 琴剑飘零

可以不考虑键盘和显示啊,留个232/485通讯接口,要的话再加,还可以方便连接电脑

要我说,输出就用晶体管输出,要用继电器的自己额外再加,

减少负担,轻松出征!

网友:
我也报个名!!!!

网友:
我也报名,我全力支持这个项目

网友:
算我一个,最好大家建一个qq群,可以随时告知进展也便于相互讨论

qq:49634540

网友:
我会一直关心这个项目,因为我自己就开发PLC,

放心吧

QQ: 51556236

MSN : jasonjee@msn.com

网友:
trinove

我是觉得此实验板在真正应用中,只要自己根据客户要求设计一块显示和按键就能直接用了,你不觉得现在真正的PLC常常配大个的按钮显得笨吗,微动+PC膜多流行呀!

“要我说,输出就用晶体管输出,要用继电器的自己额外再加,”

我觉得我们设计单元最好,有继电器的单元,有晶体管的单元,有简单固态的单元,主要是大家可以学会应用为目的,实际应用中还是以客户的要求为佳。

网友:
我的意思是 以232/485为接口  来连接人机界面设备,这样即使要连接现成的触摸屏系统已不再话下

还有,标准PLC系统都是不配人机界面系统的,这些人机界面都是后配的,或者按要求订制的,

现在工业界流行配置触摸屏系统,多为485接口

我不是很明白你指的单元 到底多大,

我这里称之为模块,有:8输入 16输入 24输入 继电器8输出 继电器16输出 晶体管8输出 晶体管16输出,以及继电器输出与输入混合,晶体管输出与输入混合模块,还有模拟输入模块,模拟输出模块

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样的方式

关于系统的构成 看来还要确定一下(老大带个头,发个文,敲定它)

-----此内容被trinove于2005-02-18,20:52:50编辑过

-----此内容被trinove于2005-02-18,20:55:07编辑过

网友:
trinove

实际中,客户的要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简单的可能是微动加数码管显示,或者液晶(标准或定制),再或者触摸屏,所以能不能都考虑上。

我说的单元和你说的模块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可以不是8的倍数,比如1,2,4路,这样在实际中可以最小化成本,这样是不是更能体现工控板而不是PLC的优势,这个思想是从那个“类PLC。。。”的帖子中朋友们推荐的外国网站中的产品学到的。

输出方式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使所有的朋友都学习到成熟可靠的输出电路,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费精力,举例说,那个“类PLC。。。”的帖子中cyberboy发了输出的图,我认为应该再增加发光管指示,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
那么这样吧,板上留上一个端口用于连接显示和键盘,简单的spu接口加几个按键,通讯口照留,

简单的 就用板上预留的

复杂的 就用通讯口 去连接

推荐 大家 看一个 有趣的PLC,可以说 家用/商用市场 比 工业市场大

http://www.comat.ch/allgemein/e/index.asp

看那个 BoxX 系统

可以考虑哦

带有简单显示的多数为微型PLC,总点数小于等于24点(可扩展),我记得无锡光洋、台达、Omron 以及其他一些厂商 都有这种

以上咨询 供参考

如果做BoxX系统的话,应该可以卖给老外赚钱(Comat不是自己开发生产这个 BoxX的,台湾的)

-----此内容被trinove于2005-02-18,22:17:31编辑过

网友:
我做过,用BC7281管理键盘和数码管显示,需要3个IO,最多支持64键和16位数码管活着128个指示灯,我觉得挺灵活的,用在什么设备上作显示和控制(点动都没问题)都是一种不错的方案,所以建议留下这么一个扩展!

楼主:
大家幸苦了!!

TO:阿莫。我咋天到家把资料拿来了,在车上的时候也想不能再拖了!

用三总线结构!!各模块我想好了。软件框架,我来设计!!

各个小细节我来分工(软件),分给大家写!!!

我分析一下我军结构:总司令,土包.Zi.!!精兵猛将!

你看过民企结构吗?土包.Zi.老板!手下都是大学生!!

所以大家要对此活动有信心!!!

我今天要出小差:不过我会在大脑中,再把方案理一下!!!

我晚上再来讨论!!

网友:
顶一下!

菜菜,应该讨论一下硬件的模块电路了,不影响整体思路!

我的建议是DI采用cyberboy上一个帖子的电路,但增加发光管指示!

DO也设计为CELL(或模块)结构,各种形式(晶体管、继电器)的都讨论一下,我们都做出相应的模块如何?

网友:
我参加,算我一个!

楼主:
【16楼】 MZMMZMMZM 不识

TO baplmqj 菜菜:

        谢谢你!你说的三总线(SPI)我看可以。但是SPI对一主一从的通讯方式比较

   好。  对于一主多从的方式好象有点难。我觉的用SPI 再加一块译码器(138)进行片选

   (用于选从站)。这种方式你看如何?

××××你的方案确定!有劳您对这方面费的心了!谢谢!!

--------------------------------------

30楼】 trinove

我的意思是 以232/485为接口  来连接人机界面设备,这样即使要连接现成的触摸屏系统已不再话下

还有,标准PLC系统都是不配人机界面系统的,这些人机界面都是后配的,或者按要求订制的,

现在工业界流行配置触摸屏系统,多为485接口

××××你的方案确定!谢谢!!

-------------------------------------

【15楼】 xuyankang 琴剑飘零

关于电源我有想法:很重要!

电源一定要隔离,也就是输入输出和主芯片之间不能共地,有很多朋友的工控实验板在现场被干扰,折腾好多次甚至赔本,最简单的隔离方式就是用变压器,并不贵(最好是电路板焊接用的封装好的,北京创四方公司),同时就可以用7805,7812等等了。

××××你的方案确定!还要劳人画PCB 呢!谢谢!!

-------------------------------------

楼主:
【14楼】 ant.

若要多IO口的低价AVR,非M169莫属了。

不用LCD驱动时,共有53个IO,其价格与M16差不多。

××××××××你的方案很吸引人,我们去找一下资料。初定!!谢谢你的好建议!!

希望大家有空去找一下它的资料,去熟悉它!!

--------------------------------

【19楼】 cyberboy

“用三总线结构(同步通讯)”是SPI吗?在机器内部通讯可以速度高,板子比较多,或线长时要加驱动。

××××××××谢谢!我们去注意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醒!!!

@#¥

!@@#TO: 【16楼】 MZMMZMMZM 不识  你要注意这个建议叫喔!!

网友:
菜菜,希望你把定下来的事情简单明了的汇总然后再开一个帖子!

楼主:
现在我讲一下对输出模块的看法!

我已前在外做项目,或看到别的大自动化公司做的项目!,还有外国的设备!

PLC 都是放在电柜中(里),不管它原PLC 是:有继电器的单元,有晶体管的单元,有简单固态的单元。

从PLC 到被 控接触器线圈,还是其它电器。中间都会用一小中间继电器来隔离。

因为万一现场有高压串入(或短路)损坏一个小中间继电器,工厂电工会处理,拔出换一个!

而不管你PLC是:继电器的单元,晶体管的单元,简单固态的单元。坏了一个点那可是要停产的!!

所以呢我们工控板:输出用:xuyankang 琴剑飘零 的建议!

输出就用晶体管输出,可要加达林顿光耦驱动晶体管,如4N30,TLP127等。,“要用继电器的自己加到客户的电柜里去,”必须的如用在强电。

减少负担,轻松出征!

TO:xuyankang 琴剑飘零  你是我们小组最累的一个了,这个输出就由你动手做,全由你负责了,你想怎样设计都可以的!!

我的话只是一个建议!

网友:
我要报个名,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avr(不过有朋友送我一套仿真器+试验板),再者时间比较紧,所以只能在这里参与硬件方面的事情,pcb我比较喜欢。

楼主:
顶一下,好让大家看得到!

网友:
明天我就出差了,估计半个月,恐怕不行了,如果我回来后还没定稿,那我继续参加

网友:
我也凑个如何啊,我不了解的太多呢!

网友(2005-04-04):
我也来凑一个,如何啊?我用过51的类PLC板.

-----此内容被wzhscj于2005-04-04,20:03:14编辑过

网友:
顶一下!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4-04,21:36:23编辑过

网友:
现在报名不知道晚不晚

网友:
开工吧,我报名.明天我去赛格看看M169.

网友:
报个名先!

    光说不练不行,建议先将自己有关的原理图贴出来,取长补短。

网友:
我也加一个.我以前搞过欧姆龙,西门子的

网友(2007-11-03):
算我一个吧,我的Q号是382865423

网友(2007-12-26):
晕啊,整整快三年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