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PLC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
关闭

楼主(2005-02-18):
PLC 要编程吗?

网友:
要编程,是电工用的“单片机”

网友:
胡说,那你用用SIEMENS S7-300看看,可是支持C语言编程的。结构化编程一样不少,基本上是一台软件,硬件全套的高性能16或者32位单片机,你关心的是实现应用的软件。这是电工玩不转的。我的原则:量产的不算太复杂的用单片机,工程一律用PLC(短平快)。

楼主:
我又迷糊了~~!

请问是单片机复杂些, 还是PLC复杂些 ?

另外, 是否PLC里面包含了单片机?

网友:
不存在谁复杂的问题,关键是针对你的应用采取什么方案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说PLC里面是单片机,是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人家帮你做了接口,和做了一个专用的

编程软件,我们常用梯形图,指令表方法编程,梯形图编程方法,好象看电工电气电路图一样,所以一般电工都很容易上手,指令表方法有点像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所以学习PLC相对简单一些,PLC 一般学习三菱FX系统较西门子易学,但功能没有其强大。

网友:
我是电工,还不会用PLC,喜爱单片机,但没受过正规教育,全凭自学和在网上向高手请教,原来电工玩不转单片机,我岂不白学了,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我连电工都不是,我干的这一行跟电子根本不沾边,那又怎么样,怕什么,呵呵!

网友:
PLC的目的就是要电工们使用,西门子的难道不支持梯形图么?

如果一种PLC不适合电工,不便电工使用,也就没有销路了,除非价格比单片机还便宜。不然,现场调试你去用C语言试试,比梯形图麻烦多了,客户的要求就是命令啊

网友(2005-11-11):
综上所述:

    电工是PLC的必要条件?

   PLC就是工业上用的单片机系统。以单片机为核心集成了必要的硬件接口与软件框架。

网友:
PLC一般熟悉电气的较易上手。我以前做PLC编程,用西门子的。现在都玩单片机,觉得好玩点。

网友:
PLC是一台机器,由很多的单片机及外围接口做成

单片机是器件,单个单片机做不了PLC能做的事情

什么是PLC?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推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取代传统继电器控制装置以来,PLC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PLC的功能也不断完善。随着计算机技术、信号处理技术、控制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PLC在开关量处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模拟量处理和运动控制等功能。今天的PLC不再局限于逻辑控制,在运动控制、过程控制等领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PLC是由摸仿原继电器控制原理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PLC只有开关量逻辑控制,首先应用的是汽车制造行业。它以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输入和输出操作,来控制各类机械或生产过程。用户编制的控制程序表达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要求,并事先存入PLC的用户程序存储器中。运行时按存储程序的内容逐条执行,以完成工艺流程要求的操作。PLC的CPU内有指示程序步存储地址的程序计数器,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每执行一步该计数器自动加1,程序从起始步(步序号为零)起依次执行到最终步(通常为END指令),然后再返回起始步循环运算。PLC每完成一次循环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一个扫描周期。不同型号的PLC,循环扫描周期在1微秒到几十微秒之间。PLC用梯形图编程,在解算逻辑方面,表现出快速的优点,在微秒量级,解算1K逻辑程序不到1毫秒。它把所有的输入都当成开关量来处理,16位(也有32位的)为一个模拟量。大型PLC使用另外一个CPU来完成模拟量的运算。把计算结果送给PLC的控制器。

  相同I/O点数的系统,用PLC比用DCS,其成本要低一些(大约能省40%左右)。PLC没有专用操作站,它用的软件和硬件都是通用的,所以维护成本比DCS要低很多。一个PLC的控制器,可以接收几千个I/O点(最多可达8000多个I/O)。如果被控对象主要是设备连锁、回路很少,采用PLC较为合适。PLC由于采用通用监控软件,在设计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方面,要容易一些。

    近10年来,随着PLC价格的不断降低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小设备开始采用PLC进行控制,PLC在我国的应用增长十分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基础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一段时期内PLC在我国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通用PLC应用于专用设备时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嵌入式控制器,但PLC相对一般嵌入式控制器而方具有更高的可*性和更好的稳定性。
-----此内容被duoqian于2005-11-11,19:34:4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