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信中,每一桢起始位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5-02-18):
在用RTU方式通信时,每一桢都是以四位低电平开始的。这使得每一桢的头一个字节比其他的字节多了4个起始位。在单片机种怎么才能消除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你那是MODBUS吗?就算是其它协议,串口的起始为也只有一位。

楼主:
2、RTU帧

使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在网络波特率下多样的字符时

间,这是最容易实现的(如下图的T1-T2-T3-T4所示)。传输的第一个域是设备地址。可以使用的传

输字符是十六进制的0...9,A...F。网络设备不断侦测网络总线,包括停顿间隔时间内。当第一个

域(地址域)接收到,每个设备都进行解码以判断是否发往自己的。在最后一个传输字符之后,

一个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标定了消息的结束。一个新的消息可在此停顿后开始。

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一连续的流转输。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

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

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个消息开始,接收的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消息的延续。这将导致一个错

误,因为在最后的CRC域的值不可能是正确的。一典型的消息帧如下所示:

    起始位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     CRC校验   结束语

  T1-T2-T3-T4    8Bit        8Bit      n个8Bit   16Bit     T1-T2-T3-T4

这里的 T1-T2-T3-T4 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不必管它,只要保证每帧之间间隔超过3。5X11/BPS,同一帧各字节之间小于1。5X11/BPS就行

网友A(2007-12-15):
3楼的老大:
根据您的算法:
假如拨特率为9600,每帧之间间隔超过3。5X11/BPS:则为:(3.5*11)/9600 = 4ms
同一帧各字节之间小于1。5X11/BPS则为:1.5*11/9600 =  1.718ms左右

为什么看了别的人的程序,每帧之间间隔为13或者10ms左右呢?

网友(2013-12-27):
不解,弄过的说说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A:
3楼的老大:
根据您的算法:
假如拨特率为9600,每帧之间间隔超过3。5X11/BPS:则为:(3.5*11)/9600 = 4m ...

我现在也在写这个程序,有没有程序给我参考一下,麻烦了,你说的别人都是10几MS应该是只要大于4MS就OK的意思,所以10MS也可以通过的